台式电风扇串电容降低转速的实践

楼主(2022-07-27):
前几天看到好几位老师在小台扇上串电容,降低风速,我也实践了一下,串了一个1UF电容,速度降低不明显,加到2UF,速度降低明显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原来二档比一档快,串了电容后二档反而比一档慢了,不知道如何解释?(电扇共两个转速档位)在此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串1UF降速不明显串2U反而明显了?

网友:
串1UF降速不明显串2U反而明显了?-------同问?

网友A:
串电容要小心,一旦谐振烧线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电容要小心,一旦谐振烧线包

串联一个0.5A快速保险管。

网友:
串到二档线上了

网友:
串电容应使用无极性电容,耐压要高。最好选用安规电容,应该更耐用些。

网友:
楼主的风扇电机是罩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1UF降速不明显串2U反而明显了?-------同问?
这是串到那里去了?难道不是串到220V回路?

1UF正好谐振了,线包两端电压可能都高于220伏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串在公用线上?

网友C:
我是加的电容串在定时器后,然后在电容上并一个开关,原来三挡变六挡。电容是2微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很多,基本就是直接并联在定时器2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问题~串联,不会是谐振~

并联比串联好,不用再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联比串联好,不用再加开关。

加开关好,加了开关,风速挡位是原来的一倍,比如未改动前是4个挡位,加开关后变成8个挡位,选择风速更自由。

网友:
我用个普通变压器改接成自耦降压式;

网友E:
我是并接在定时器上。美的大风扇,功率50W左右。接5微法的合适。2.5的风太小了,开摇头几乎要停了。用功率表测了,接入后功率下降不大,几瓦而已,但是风力下降很明显,从理论上讲不太合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串2μ比串1μ效果好,不奇怪的。
奇怪的是问这种问题的人,对电感-电容-电阻串联电路的相量关系没弄清楚。10楼有点感觉出来了,但不会谐振。
电风扇的电感和等效电阻是固定的,串入电容器后,电容器电压和电感电压在相位上相差180度,会有两种可能性的..........剩下的自己去画相量图思考好了。

网友:
美的牌的电风扇,有些4档的机子,就是靠串电容获得最低速的第四档

网友:
刚才粗测了下电扇功率,3个挡,分别是:原来/接5微法, 43/34   38/27   34/23  w,差值是9,11,11 w

网友:
是不是接错了?应该串在副绕组上替换原来的电容。公司买过一批吸顶扇,调速器里面就是组合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很多,基本就是直接并联在定时器2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问题~串联,不会是谐振~

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前面正常转速定时一小时,到时自动转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很多,基本就是直接并联在定时器2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问题~串联,不会是谐振~

串联也会谐振吧。

网友:
电风扇的电感想要在50Hz下谐振,电容量要很大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电感线圈的铜阻起到阻尼的作用,即使谐振了,也是很小的振幅,很快就停下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并接在定时器上。美的大风扇,功率50W左右。接5微法的合适。2.5的风太小了,开摇头几乎要停了。用功率 ...

我想串了电容之后电机的工作状态改变了。
直接接在线路上,电压电流基本上是同步的,
串上电容后电压要滞后,整个工作状态与设计状态偏离太多了,
而且起动副线圈与主线圈进入相同的状态,二者的相差变小了
当然如果与线圈的移相正好抵消,那要进入谐振状态,这个机会是比较小的,
由此我也天马行空想到一个问题:
电瓶车与电动汽车的马达有没有使用变速箱的?
如果没有的话,电机转速从0到几千,而且在所有的速度情况下都要输出足够的功率,
电机的效率变化会怎么样?如果峰谷很明显,是不是应该加上变速箱,使马达尽可能多地工作在最高效率转速。

网友:
我记得90年左右出过一批带“微风”档的电扇,
使用的是PTC元件,要发热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很快的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网友H:
多年前,拆开过原装厂家的吊扇调速开关盒,就是串接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前面正常转速定时一小时,到时自动转低速

对的,晚上睡觉时最有用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串了电容之后电机的工作状态改变了。
直接接在线路上,电压电流基本上是同步的,
串上电容后电压要 ...

“串上电容后电压要滞后,整个工作状态与设计状态偏离太多了”     同意,赞!我想起来一个事来证明这:接小电容时有时会有吱吱叫声,就是因为偏离大了吧。

网友:
电容并接定时器上就是给风扇所有档位减压降速,实际风扇只需要一个低速档位就可以,有时还是会需要高速档,我串接电容降速是把电容串接在最低档位(绕组)上就可以(看实际串接效果调整电容大小 1-2UF),不但效果明显对风扇(副绕组)也没有影响,本人按此方法已经改过5-6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年前,拆开过原装厂家的吊扇调速开关盒,就是串接电容的。

我也拆过类似的调速器,就是串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加的电容串在定时器后,然后在电容上并一个开关,原来三挡变六挡。电容是2微法的。

其实直接并在定时器就可以,能省了再并开关,因为定时器上有长闭位置和长开位置(只能是机械式定时器)。当然定时关机功能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