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楼主(2022-07-28):
矿石收音机主要也就是天,地线,二极管,线圈,耳机,单联,电容之类的,我看大师们都 是做这么豪华,是 为了声音大,还是收台多,还是为了好看,看着高挡,请指教,我看我是不是也这样做一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做成以前哪种跟有线广播一样,常年不能管它,到时间它就响。声音也能听到?请老师指教

网友A:
都有,有人为了收台多,也有人是为了声音大,看自己的偏好。       我不太理解您说的那种有线广播,它是能在某个时间像闹钟一样自动响起来吗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有人为了收台多,也有人是为了声音大,看自己的偏好。       我不太理解您说的那种有线广播,它是能 ...

矿石收音机能把声音提高到多大,能用喇叭收听吗?

网友:
矿石机也就是个无源收音机,没有开关控制,只要电台在播放,它就一直出声,电台关机休息了也就结束了,现在是夏季,正是雷电季节,使用正要注意安全,天地线常年通着是有危险存在的,在雷电季节最好把天地线拆掉,等雷电季节过后,实验更安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石收音机能把声音提高到多大,能用喇叭收听吗?

一般不行,除非离电台近。
一般情况下矿机的声音只能用耳机收听。

网友B:
矿石机这东西就像一盘蛋炒饭,你说它简单吧,很简单,谁都会做,你说它难吧,把蛋炒饭做到国宴水平难不难?所以这东西最简单也最困难,简单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技术点,难是因为做到极致不容易(更难的是不是你各方面做到极致整体就能极致),主要看玩法,坛里的大佬们不但追求性能,也追求好看,所以做的很豪华。

制作精良的矿石机可以带喇叭的,声音也不小,强台下几平方米的的收听没问题

网友:
你说那个有线广播实际就是一台大收音机,只不过就是个喇叭在你那,你没看到收音机他是有人控制的一天三次播音,矿石收音机是有你自己控制样他什么时候响他就什么时候响,他没有电源驱动用耳机收听,所以声音没有有线广播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石机这东西就像一盘蛋炒饭,你说它简单吧,很简单,谁都会做,你说它难吧,把蛋炒饭做到国宴水平难不难? ...

制作精良的矿石机可以带喇叭的,声音也不小,强台下几平方米的的收听没问题。我想做的学是这种。做声音达不到,都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制作精良的矿石机可以带喇叭的,声音也不小,强台下几平方米的的收听没问题。我想做的学是这种。做声音达 ...

要想矿石机的声音尽量大,关键不是制作一台精良的矿石机,而是架设一个良好的天地线,天线尽量高,尽量长,地线尽量接地良好,因为声音的能量是由天线上接收的无线电能量提供的,而不是矿石机提供的,矿石机制作得性能好一些,只能尽量减少信号处理过程的能量损耗,如果天地线做得马虎,最好的矿石机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除非矿石机离电台足够近!!

网友:
对,矿机的能量全部来自于天地线,所以天地线的架设会直接影响到矿机的收听效果。当然收听效果也跟矿机本身的性能有一定关系。 去多看看别人发的帖子,多学习,把矿机的原理搞懂了,才能做出好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矿石机的声音尽量大,关键不是制作一台精良的矿石机,而是架设一个良好的天地线,天线尽量高,尽量长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