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解电容

楼主(2022-07-28):
闲着没事拆了一台台达变频器,变频器电压是380伏的,整流后有537伏,发现使用的电解电容器,是2个串联,均压电阻都已经做在一块小板上。这样玩高压电子管就比较方便而且美观。

网友:
做FU50,FU7 是就这样用的。

网友:
电容耐压不够就得串联使用。
主要是因为铝电解电容绝缘介质是氧化铝膜,铝电解电容为了提高容量,铝箔都经过深度腐蚀提高表面积,表面都是粗糙多孔的结构。如果氧化铝膜弄得太厚,铝箔卷绕起来后,粗糙多孔的表面就容易让氧化膜变脆裂开,产生大量裂纹,引起漏电。根据实际测试,氧化铝膜的极限厚度只能做到1.5μm左右,对应耐压约600-700V。考虑到余量和稳定性等因素,厂家生产时最大额定电压就是450V。当然现在技术进步了,额定耐压500V-550V的产品也有,比较贵。越高耐压的产品能接受的腐蚀深度就越低,400V的铝箔腐蚀后表面积大约是原来的20倍,16V铝箔腐蚀后表面积是原来的100倍。因为氧化膜越厚,在粗糙多孔的表面下就越容易脆裂。

网友A:
玩胆机的老鸟都知道这种方法。

网友:
耐压不够就得串联。
因为铝电解电容绝缘介质是氧化铝膜,铝电解电容为了提高容量,铝箔都经过深度腐蚀提高表面积,表面都是粗糙多孔的结构。如果氧化铝膜弄得太厚,铝箔卷绕起来后,粗糙多孔的表面就容易让氧化膜变脆裂开,产生大量裂纹,引起漏电。根据实际测试,氧化铝膜的极限厚度只能做到1.5μm左右,对应耐压约600-700V。考虑到余量和稳定性等因素,厂家生产时最大额定电压就是450V。当然现在技术进步了,额定耐压500V-550V的产品也有,比较贵。越高耐压的产品能接受的腐蚀深度就越低,400V的铝箔腐蚀后表面积大约是原来的20倍,16V铝箔腐蚀后表面积是原来的100倍。因为氧化膜越厚,在粗糙多孔的表面下就越容易脆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是很常见,这个厂家做好了比较方便美观。以前看别人装机都是自己焊接均压电阻。个头大不美观

我是电工,所以经常拆到这种东西,用了一串给我的海康录像机做电源净化,挺好的,名牌变频器用的零件也确实是好东西呀。还有他的散热器,自带风扇,这要做一个厚膜功放,哎呀,想想都觉得惬意。

网友C:
我一般拆坏的电脑ATX电源的料。质量肯定没有楼主的好

网友D:
用到胆机上有点过大。

网友E:
这很常见啊,电容耐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价格呈几何增长,用两个耐压低的可以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常见啊,电容耐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价格呈几何增长,用两个耐压低的可以节约成本

串联是很常见,这个厂家做好了比较方便美观。以前看别人装机都是自己焊接均压电阻。个头大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胆机上有点过大。

是呀。只是做大管机的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拆坏的电脑ATX电源的料。质量肯定没有楼主的好

电脑的应该也不错吧,体积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电工,所以经常拆到这种东西,用了一串给我的海康录像机做电源净化,挺好的,名牌变频器用的零件也确 ...

是的,变频器散热器都带风扇。只是做晶体管体积小,散热器却很大,还是喜欢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的应该也不错吧,体积还小

能坏的电源,用料也好不了。哈哈,好的不舍得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变频器散热器都带风扇。只是做晶体管体积小,散热器却很大,还是喜欢电子管

场管也有,只是制作难度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管也有,只是制作难度大。

好管!看着就好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电工,所以经常拆到这种东西,用了一串给我的海康录像机做电源净化,挺好的,名牌变频器用的零件也确 ...

,单位还有几台烧了IGBT的ABB ACS510变频器,做工程时试机烧掉的无法找经销商换,当时工地地处偏远,邮寄慢,一直没修,放了三四年了,你是电工,请问里面还有啥好东西值得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位还有几台烧了IGBT的ABB ACS510变频器,做工程时试机烧掉的无法找经销商换,当时工地地处偏远 ...

做音响除了电容和一些大功率电阻其它没啥了吧,IGBT好的是模块的,差一点是单管并管的。音响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位还有几台烧了IGBT的ABB ACS510变频器,做工程时试机烧掉的无法找经销商换,当时工地地处偏远 ...

有兴趣的话那个屏幕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胆机的老鸟都知道这种方法。

是的,只是这个看着很简洁美观

网友:
半桥PC电源就2个200V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