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了一个全彩LED屏

楼主(2022-07-28):
弄到一个64X32的P3全彩LED屏,上面的芯片被擦掉了字,不过接口的引脚上有文字,lat,oe,clk,gnd,a,b,c,d,r1,r2,g1,g2,b1,b2,然后试着用51单片机驱动,居然成功了,效果还不错,下面用来做wifi电子钟

网友:
祝贺成功,膜拜大神!

楼主:
//下面是主要的显示逻辑
for(d=0;d<16;d++)//扫描16个行,上面16行和下面16行同时扫描,共32行
{
        //将串行数据分解成4个地址信号送到dd,dc,db,da引脚上
        dd=(d>>3)&1;
        dc=(d>>2)&1;
        db=(d>>1)&1;
        da=d&1;
        f=d*64;//ram,ram2是显示缓冲区
        lat=0;//开启串行输入
        for(p=0;p<64;p++)//扫描64列
        {
                //上面16行处理,s中保存了象素点色彩值
                s=ram[f+p];
                b1=0;
                r1=0;
                g1=0;
                if(s==1)r1=1;
                else if(s==2)g1=1;
                else if(s==3)b1=1;
                //下面16行处理,s中保存了象素点色彩值
                s=ram2[f+p];
                r2=0;
                g2=0;
                b2=0;
                if(s==1)r2=1;
                else if(s==2)g2=1;
                else if(s==3)b2=1;
                else if(s==4){r2=1;b2=1;}
                else if(s==5){g2=1;b2=1;}
                else if(s==6){r2=1;g2=1;}
                else if(s==7){r2=1;g2=1;b2=1;}
                //发送一个时钟信号,使串行数据送入一位
                clk=0;
                clk=1;
        }
        lat=1;//关闭串行数据输入
        oe=0;//锁存数据,保持led点亮
        delay(5);//延时一段时间,时间越长,led越亮
        oe=1;//关闭锁存,led熄灭
}
下面是5X9小字体显示7种色彩的效果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这个了不起,我能要到led ,可惜不会玩

网友:
可以尝试显示彩色图片了。

楼主:
只有64X32点阵,显示彩色图片效果有点差,就显示点文字算了,感觉点阵屏没有段码屏看的舒服,如果显示纯数字,还是段码屏好,还比较省电,驱动也容易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