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把系统内存吃了一部分,如何设置可以释放出来?

楼主(2022-07-28):
8G内存,只有6.45G可用,我怀疑是显卡占用了。我平时不玩游戏,不看视频。只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8G能做什么,起步价16G

我还在用4G

网友:
你是不是开了核显?并且非3D应用使用核显,这时候核显就会占用内存,在bios里把核显关掉就可以了,如果bios里面没有相关选项,你需要下载一个intel自己的显卡管理软件(一般安装官方驱动会自带这个应用程序),在显卡管理软件中设置所有进程都是用独显即可

网友:
BIOS里面设置

网友:
没必要吧。

内存占用到大量吃虚拟内存的时候再考虑这些吧。

网友:
没必要,直接在加一根内存,现在都是16g起步,

网友A:
8G能做什么,起步价16G

网友:
独显是不会占用系统内存的。你的机器显示占用的内存是各种运行程序占用的内存,你可以进入到任务管理器查看各个程序的内存占用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B:
核显,吃内存,发热,都是坑。老老实实用独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显,吃内存,发热,都是坑。老老实实用独显吧。

核显相对省电,32G内存,吃掉几G内存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显,吃内存,发热,都是坑。老老实实用独显吧。

独显来的。

网友:
独显自带显存,照理说是不会吃内存的。

网友:
LZ你自己都说 你会写代码。

这点东西,还用问? 进程,内存分配,不就那么点事吗。何以如此纠结?

网友C:
10400带核显,现今独显不再屏蔽核显,可同时连接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400带核显,现今独显不再屏蔽核显,可同时连接显示器。

如何关闭核显?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