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年代,好的输出牛是什么模样的?

楼主(2022-07-28):
请问各位老师,上世纪初,好的输出牛是什么模样和它缠绕方法是如何?

我猜当时并没有什么 Z11 之类的钢片和现在什么 3+2 或 4+3 。。之类的绕法。

真想知道它最原始的绕法和模样,好让我学习和知道当时他们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造出好牛的。

拜托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初应该是差不多100年前,那会还都是励磁喇叭,不用输出变压器。

励磁喇叭也必须用输出变压器、励磁是电磁铁,代替低频扼流圈。一方面滤波,一方面产生电磁。励磁喇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电磁铁的动圈低阻喇叭。励磁圈接高压做低频扼流圈。喇叭音圈与反交流圈串联,接输出变压器次级输出。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上世纪初的音源是什么性质。需要什么样的音频牛再说。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一句两句话说不完的。简单说你以为Z11就是好片子 吗?大错特错。姑且不说市面的Z11几乎都是假的,就是真的Z11,我都听过,高频朦,不是什么好的音频片子,至于绕法,其实根本不那么重要。简单说,上世纪国产的无非是所谓金沙片,就是电工片,无取向的,声音虽然谈不上高保真,但还是过得去的,至少还觉得很暖心的声音。听听老电子管收音机就明白了,有人说频响就是高保真,你自己想想,那能是一回事吗?

网友:
回到正题,上世纪的好的输出牛,用的就是电工片,分层绕法,由于用的都是高阻管,最多4夹3,一般3夹2,频响已经很好了。老的电影放映机的扩音机声音效果就很好,至今都忘不了那种很有感情的声音,比如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人声和大炮的声音。

网友:
早期美国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有很多是直接安装(铆钉)在励磁扬声器上。8寸扬声器多采用类似今天57的片子,但片子很薄,片子之间垫一层极薄的蜡纸,我一直搞不明白,片子之间垫纸,也许是由于片子之间缺乏必要的绝缘。绕制工艺很好,层层垫纸,线径较细,没有什么几夹几绕法,初级绕里面,次级绕外面,铁心气隙约0.2左右,是垫纸。输出变压器都是浸蜡的。
初级电阻都比今天的牛大,至少400Ω。输出阻抗多是7K的,那时的输出管主要是42(6F6)。
这样的牛配8寸励磁,声音极为柔和,调电台时,会发出所谓“隆隆”声,低音极好。

此外还有所谓推挽输出变压器,个头与66片子的大小差不多,因是修理,未见坏的,也没有拆过。
那时,听着都觉得不错。

声音差的,是美国40年代末战后抛来中国市场的小型收音机,串丝机多,多是采用4寸扬声器,输出牛很小,在机子里发热,个子比解放后上海凯歌收音机的输出牛还小点。

我所了解的就真没多。仅供参考。

网友:
早期的电子管输出变压器能把次级夹在初级线圈里(2夹1)就是比较高级的做法了,哪会有高保真的概念。
70年代中期才流行落地式晶体管高保真音响,音源大多是唱片及盒式磁带录音机,此时期正是电子管完全被淘汰阶段,所以不会有高品质输出牛存世。
十几年后电子管又被用于音响领域,电子管输出变压器才有了今天的种种绕制工艺......

网友:
上世纪最好的国产推挽牛(74年左右开始售卖),是6P1推挽牛,当时售价45元左右。由于贵,我没有买过。
我有几个胆友,有买了的,做了胆机后请我们听。喇叭是飞乐8寸,声音很好,也是低音突出。
牛是上海出的,层层垫纸,浸过漆的。铁片印象比0.35厚。

网友:
我玩过最古老的输出牛就是红灯711的CB-2-4了。不算什么好牛,楼主问得好!!我也想知道以前的好牛长啥样

网友B:
著名的威廉逊放大器于上世纪40年代推出,其输出变压器就是采用分段分层交叉绕制。更早的铭机有待查询。输出牛采用特殊结构而不是电源变压器的方式,对音频宽带放大是极为有效的,这一点经过几乎一个世纪的验证,毋庸置疑。

网友:
那时候的牛,主要是普通收音机和扩音机使用,频率带宽设计肯定不如今天的牛。所谓几夹几,未见过,只是在无线电杂志上纸上谈兵。但绕制工艺绝对好于今天的厂家。因为那时的漆包线多是油基漆包线,所以没有乱绕的,必须层层垫纸。由于垫纸占据了空间,所以,线径都比较细。

30年代进口的欧洲收音机,低放还是变压器耦合的,薄片子,线细的与高阻耳机的线径差不多。坏的多是引线接头氧化断掉。无法用砂纸除漆,只能火高速快燎,用手蹭蹭,露出铜来。

现在的东西好多了。确实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著名的威廉逊放大器于上世纪40年代推出,其输出变压器就是采用分段分层交叉绕制。更早的铭机有待查询。输出 ...

您说得很是。

我说的是普通民用,不是什么名牌机子。威廉逊放大机,我在70年代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修的机子,是同事的、朋友的。还有我自己从委托店买来的。确实没有见过很高档的东西,这并非是想否定什么。

70年代的150W扩音器,4只807并联推挽,输出牛也不是几夹几。其目的是广播宣传。50W6P3并联推挽扩音机输出牛同样如此。
要求不同。普通广播机、扩音机,是多数。

网友:
楼主问的是好的输出牛,意思我猜应该就是有别于普通广播用牛,而是那些高保真牛,当然就得跟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代表机型有关系。再说 我们现在玩机,出发点就是玩高保真级别的音响,追求的是“HIFI”,而不是仅仅能发声就行的大路货或扩音用机。

网友A:
上世纪初应该是差不多100年前,那会还都是励磁喇叭,不用输出变压器。

网友:
上海广播器材厂的输出变压器 效果不错 飞跃的据说改过绝缘漆的配方 能更好的防止回南天问题  寿命就长

网友C:
不知道算不算好牛,这是我的存货吧。都是上海货,为比较大小放五号电池比较吧。
左起 6P1输出、80瓦电源变压器、10H扼流圈,高传真10W超线性输出。

网友D:
记得70年代有10w高保真推挽输出14元多 尺寸同50w电源变压器 有少量是27厂产品 更多是上海其他厂产品质量一样。
次级输出阻抗4-8-16欧由多股绕成。坛子里也看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记得70年代有10w高保真推挽输出14元多 尺寸同50w电源变压器 有少量是27厂产品 更多是上海其他厂产品质量一 ...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的印象当时的推挽牛我嫌贵。价钱到底多少有可能误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世纪初应该是差不多100年前,那会还都是励磁喇叭,不用输出变压器。

给你看个100年前西电的功率放大器图,你看看有没有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算不算好牛,这是我的存货吧。都是上海货,为比较大小放五号电池比较吧。
左起 6P1输出、80瓦电源变 ...

这在当时的国内就是好牛了。我年青时喜欢,却舍不得买的东西。所以我的牛都是烧毁了的行灯变压器拆除铁心,找线自己绕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的印象当时的推挽牛我嫌贵。价钱到底多少有可能误记。

15楼图最右边的就是 我记得次级是夹的多层并联的,外面看的见有几层并联头套黄蜡管的 很复杂。
但是我不玩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个100年前西电的功率放大器图,你看看有没有输出变压器!

哦,有种阻抗很高,可以直接接的那种老喇叭,也是那个年代的。

网友:
17楼的正解。支持17楼的说法。

网友:
天津市场曾卖过一种上海产的赶超英国名机的高传真放大器,那声音太醉人了。听了几次产生了自己制作的念头。基本按照“怎样设计放大器”这本书的282页的图制作的,效果很好。但是被别人买走了,就又买了一套却没时间做了

网友:
你把问题看扁了,不是只有现在的工艺技术。
    这是1959年第三期《无线电与电视》关于输出变压器工艺论述与绕法,你看是几夹几。这个扩音机的频响(20~20000Hz平坦)就是今天的爱好者很少有能够达到的指标、
    这是1994年《无线电》爱好者的绕制工艺。高保真也并非是Z11(日本老型号)片,国产的好片有很多见“武钢”的产品技术资料。
    绕制工艺是制作Hi—Fi输出变压器的关键工序。变压器铁芯、线圈用漆包线及在制作中所用的材料的选取,都是至关重要的。
    1.为了减小和设法避免铁芯产生的磁滞损失和涡流损失,在绕制时应优先选用导磁系数较高的互相之间绝缘的薄型硅(矽)钢片或铝铁合金片,使涡流只局限于薄片之中。如果铁芯质量很好,
只是每片之间的绝缘性能不佳,补救的方法是,用香蕉水稀释硝基清漆,喷涂在铁芯片的其中一面,再用烘箱烤干。用万用表测每片之间的绝缘电阻为“∞”,则属于正常。
    2.线圈绕组应选取具有良好绝缘的漆包线、沙包线或丝包线。绕制低频音频输出变压器一般采用高强度漆包线,即聚酯薄漆膜QZ-2型,若框架允许,最好采用厚漆膜QZ-1型。
    3.初级与次级线圈之间应采用无纤维状电缆纸等介电常数小的材料,不宜采用介电常数较大的聚酯薄膜等材料作组间绝缘,否则会增大分布电容,影响其正常工作。
    4.初级和次级线圈应按同一方向的顺序绕制,初级线圈被夹在两次级线圈之间,并注意同名端(见“·”符号),如图1所示。每绕完一组,应注明编号或作好记录。
    5.次级绕组有三种情况(即0-4-8-16Ω),应根据所配接的扬声器阻抗来确定匝数和线径。
    6.线圈绕制完毕,初级采用串联方式进行连接,次级采用先并联后串联方式连接。连接时,应仔细按事先注明的编号进行连接,否则会造成线圈接反或短路。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
〖图片〗宽446×高331
    7.先将线圈进行除潮、浸绝缘清漆和烘干处理,然后用铁心2~3片交插,用螺栓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