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放几个老金沙片输出牛和老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2-07-29):
我也放几个老金沙片输出牛和老电源变压器。。。这几个牛应该都是古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沙片特点的含硅高,Bs和涡流损耗都很低,应用上有下面特点:
1.由于金沙片含硅高,硅钢片一折就断,且端 ...

我还是中意金沙片。。。又找到二个大的金沙片,一个是108,厚50,一个是122,厚60。。。二个都是金沙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底什么是金沙片呢?老飞跃扩音机里全是这种牛

金沙片儿就是热轧的无取向硅钢片,早都不用了,这东西就是淘汰货,说声音宽厚温暖的,那是这种片子高频下磁导率严重下降,说换上现代片子的铁芯声音清冷,那是因为变压器低频没做好,或者音箱低频下不去而已 ,这东西就是个怀旧,性能就是垃圾,别迷信

喜欢旧时代的东西我可以理解,我也喜欢,但说就时代的东西比现代的好,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网友A:
金沙片特点的含硅高,Bs和涡流损耗都很低,应用上有下面特点:
1.由于金沙片含硅高,硅钢片一折就断,且端口很不规则。而D42和现在的冷扎片要多折几下才断,且端口较为平整些。
2.由于金沙片Bs低,若要求绕制空载电流差不多的变压器,假如现在冷轧片Bs取12000的话,那么D42只能取大约9000,而金沙片要抵至6000的样子。
3.由于金沙片含硅高,涡流损耗低,和D42,现在冷轧片绕制的变压器相比,带载运行时,D42和现在冷轧片的变压器铁芯温度较高甚至烫手,而金沙片铁芯温度仅仅是温暖而已。
所谓金沙片高频特性差是不存在的。绕制Bs低,除了绕制分频牛较合适外,绕制普通音频牛是不适合的,原因是要获得一定的电感量,需要更大的铁芯和浪费更多的漆包线,得不偿失。

网友:
早期的上海如老飞跃上无27厂等产品,电源牛一般用的是D42,音频牛用D43硅钢片,把这些性能一般被现在视为垃圾的硅钢片硬当成传说中的金沙片,以讹传讹,金沙片表示很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什么是金沙片呢?老飞跃扩音机里全是这种牛

金沙片,表面看,有闪闪的七彩金色像雪花样的晶体花纹。没有晶体花纹的是冒充的金沙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同感就是小点。拆了有点可惜。没合适用途就拆吧、那合适就用在哪吧

再次回复一下坛友:思考再三,昨天把另外一个变压器也拆掉了,主要动机是改成输出变压器,做一台立体声小单端玩。
之前那个烧坏的拆解我是直接凿断铜丝,没看到细节。
这个是一圈一圈手工拆。发现做工不错,层层垫纸,组间垫塑料膜,有多层铜屏蔽。不好的方面是,出线在内部焊接,焊点处漆包线变黑,轻轻一碰就断。我想这是我们绕变压器要避免的

网友:
金沙片质量好无庸置疑,片子极薄,结晶细密,一折即断!现在的所谓技术"进步"了的片子,折成麻花也不带断的!

网友E:
我第一次绕的牛也是沙金片,感觉声音醇厚很温暖,后来用灰片绕同样大小就感觉声音清淡不好听,差别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次绕的牛也是沙金片,感觉声音醇厚很温暖,后来用灰片绕同样大小就感觉声音清淡不好听,差别很明显。

清淡不好听是你的牛低频没做好,电感量低了,或者音箱低频下不去,低频少而高频丰富听起来就偏冷(偏冷的音色会令人不适),金沙片高频下磁导率严重下降,相当于加了低通,所以高频衰减了,所以中频人声段就十分突出,这个频段听起来就是十分温暖,如果你的机听起来很“温暖”,那就是高频差,不用怀疑,不过有的人就喜欢这个音色(这个音色也确实令人感到舒适),看个人喜好 ,而“醇厚”对音响来说也不是好形容词,醇厚一般是低频混浊导致的(阻尼不好从而容易受谐振峰影响,不过高灵敏度喇叭很难避免这个问题),好的低频应该是干净利索,绝对不会醇厚

楼主:
这个大的是FU-805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
前辈藏品真多啊!

网友C:
到底什么是金沙片呢?老飞跃扩音机里全是这种牛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时代的东西......

网友F:
我也喜欢老东西,拆一对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电源变压器,取铁芯,哈哈尝尝老牛味道
这个是67宽度,舌宽是19的,大窗口片,层层垫纸可以安排上。还有一个老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好像是22舌宽大窗口片,次级坏了,也准备拆
现在思考的是,要不要做一个全老货6P9P三接单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沙片儿就是热轧的无取向硅钢片,早都不用了,这东西就是淘汰货,说声音宽厚温暖的,那是这种片子高频下 ...

淘汰的老东西,扔过来,有多少要多少,还有老的油浸电容。

网友:
感觉现在的冷轧取向带,应该比金沙片好加工,起码硬度低,同样的加工量剪切加工的刀口与模具磨损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淡不好听是你的牛低频没做好,电感量低了,或者音箱低频下不去,低频少而高频丰富听起来就偏冷(偏冷 ...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这么回事,但我有台飞跃R50扩音机高音靓丽,中音醇厚,低音干脆利落就是与电影扩音机比明显低音缺乏,应该是低频衰减多。用这种机听语音还真是舒服,我就喜欢这种声音。不过有一次发现好的多媒体电脑音箱通过调节高低音,也可以发出和电子管一样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沙片儿就是热轧的无取向硅钢片,早都不用了,这东西就是淘汰货,说声音宽厚温暖的,那是这种片子高频下 ...

学习了,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喜欢老东西,拆一对JF-12晶体管放大器的电源变压器,取铁芯,哈哈尝尝老牛味道

这个是67宽度 ...

这几个也不错,就是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