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路图,但图上无直流电压电流值,请教如何纸上验证?

楼主(2022-07-29):
早些年,在各大论坛流浪。由于在下非电子专业(只能当伸手派),对电子爱好又似懂非懂,收集了一些名家(资深玩家)的电路,以便以后空闲了山寨。

现在空闲了想动手了。在动手前,对所收集的电路进行纸上验证,就是重现电路中各级电子管的工作点,便于实作中少走弯路。

我记得,在隔壁论坛(已关闭)的 “ 大胡子 ” 版主老师,曾介绍过一种作图法,在电子管特性曲线上作图……

当时还认真研习了。但时间已久,还是忘了……

现请教各位老师,教教我……

楼主:
这是收集的电路之一,推深栅管的:但电路好多电路元件参数没有标示……

网友A:
实践出真智,电路再优秀也无法体現出来,只有动手制作,才能体現是否优秀,不能纸上談兵.

楼主:
这是找到的电子管12AU7的屏压屏流曲线(单管的)和改了屏流的并管曲线:

楼主:
47K负载线:12AU7并管曲线上,在横轴上确定了700V这点,在纵轴上确定700/47=14.89mA(15mA)这点,作连接这两点的直线,就应该是47K负载线吧!

楼主:
下一步就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智,电路再优秀也无法体現出来,只有动手制作,才能体現是否优秀,不能纸上談兵.

网上的电路,有些是有问题的。盲目实作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B:
12AU7用70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U7用700V电压?

是的。超过了12AU7 - 550V的极限!

网友:
支持楼主验证。正确的实践必须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网友:
接着我来补充一下。然后根据阴极电阻是2.2K,在负载线上找到栅负压-18V时,屏流是8mA,这个时候正好是对应这个电阻值。于是确定了静态工作点O。向下就找到了静态时的屏压是335V,屏极对地电压值是335+18V=353V,可以标注到图上了。

网友C:
下一步呢?不知朱老师可否把整套流程放在此篇论坛上呢?以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呢?不知朱老师可否把整套流程放在此篇论坛上呢?以供学习。

功放管的型号不知道,木有曲线,只能到此为止了。

网友D:
我猜功放管是300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功放管是300B

肯定不是300B,因为负压达到200V,太深了。300B一般有-70V就够了。

网友E:
屏压400v,栅负压近200v,哪个管子啊?

网友:
难怪要并管,并管功耗达到近3W,单个12AU7的功耗也要快1.5W了。如果用价格比较高的12AU7还真舍不得

网友:
阴极电阻静态耗12W,起码要选用30W的电阻,还得注意散热。这个管子可不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压400v,栅负压近200v,哪个管子啊?

屏压是600V的,那个6。4K应当是输出变压器的阻抗的吧,直流电阻没有这么高的,我不知道这种变压器的初级直流电阻有多少,应该不会超过1K的,在几十欧或者百欧左右吧,这样看变压器上的压降 不会太高的,屏压500V可能有的

网友:
隔壁看见的,鹅毛的 6C41C,貌似就是这个

楼主:
田老师(田庆松)帮我找到了我要找的 “ bielx ” 老师的帖子: “ 如何估算放大器工作点 ” ,并发布在 “ 音响和音乐 ” 微信公众号里。(https://mp.weixin.qq.com/s/0M2gNdExEUI5EBktH_ZA9A
转过来给同样想知道 “ 如何估算放大器工作点 ” 的坛友们看看!

“ 音响和音乐 ” 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RTQKjIQzExNQW3BQbREX3w

“ 如何估算放大器工作点 ”(https://mp.weixin.qq.com/s/0M2gNdExEUI5EBktH_ZA9A

感谢田老师,感谢 “ bielx ” 老师!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田老师(田庆松)帮我找到了我要找的 “ bielx ” 老师的帖子: “ 如何估算放大器工作点 ” ,并发布在 “ ...

那根阴极电阻的红线往往不准,而且,遇到五级管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根阴极电阻的红线往往不准,而且,遇到五级管咋办?

是的!老师说的甚是!没办法就不玩多极管(玩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师说的甚是!没办法就不玩多极管(玩笑)!

我意思是用阴极电阻线与负载线相交的办法确定工作点只能局限于三极管,而且有明显的误差。不如直接先画出负载线,然后再沿线寻找符合条件(合适的阴极电阻)的那一个点确定为工作点,比较靠谱。而且不论三极管还是五级管这个办法都能够通用。

楼主:
是的,老师说的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