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NES-200-12开关电源的维修

楼主(2022-07-29):
          维修明纬NES-200-12开关电源
      工程上换下来的坏明纬NES-200-12电源,输入110-120 VAC和200-240VAC,输入电压可切换,输出12V17A。
接入220V电源,整机无反应,测量输出端无电压输出。拆开外壳,断电在路测量,输入保险丝(6.3A)已断路,输入高压侧功率MOS管09N90E的D-S间短路,其它整流桥、电阻、电容等没发现明显损坏,测量控制芯片TL3845P的6脚对5脚(热地)间的电阻为160Ω左右,应该是受MOS管的D-S间短路影响,拆下MOS管后复测电阻恢复到1.1K多。
    电路结构中,TL3845P受两个817光耦控制,其中一个817光耦通过可控硅控制TL3845P的1脚。
    用可调电源调到10V,找来两根导线,焊接到TL3845P的7脚和5脚,测得芯片各脚电压如图1。

    从上面测得的各脚电压来看,8脚有5V电压,TL3845P基本正常。找来一个5A的保险丝换上,输入接上220V电源(串100W灯泡),重测TL3845P的各脚电压,测得电压如图2。

    由于TL3845P的1脚受另一个光耦的控制,在没有装上功率MOS管时,各脚的电压不能正常工作。因没发现其它严重问题,决定装上K3878(用K3878代换09N90E)后再测量TL3845P的各脚电压,装上K3878后测得的TL3845P各脚电压如图3。

    从上面测得的各脚电压来看,8脚有5V电压,7脚有13.96V电压,TL3845P基本正常,测量12V输出端,已经有12.09的电压输出,电源恢复正常。装上外壳,用40Ω10W(4个10Ω10W电阻串联)电阻用负载,电源可稳定工作。

    通过更换功率MOS管和保险丝两个零件,电源维修完毕。在此说明一下,这个明纬NES-200-12的电源,做工还是相当不错,不但220V输入端的EMI电路做得好用料足,还在MOS管损坏后仅只烧了保险丝,没有烧坏其它任何电阻、电容和芯片。一般的电源在MOS管损坏后,还会损坏电流采样电阻、MOS管G极输入限流电阻、PWM控制芯片等,足见其保护电路设计得好。

附上电源内部图和网上的电源整机图片,网上的正品电源真心不便宜。

网上这款电源的价格,正品货

补充一下,和这个卖电源的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因为功率比较大,想把这个电源改成5-24V可调的,坛友们有什么方案没?

网友:
12V的输出24V,起码要改变压器吧。不然,难以顾全你的电压范围要求。

网友:
要想改可调首先加一个辅助电源给驱动芯片供电,这样输出电压变化芯片供电就不会受到影响而保护。另外输出24伏恐怕要改变压器次级绕组,假如开关变压器是12伏24伏通用那就很方便了改变一下变压器输出接法即可。还有元器件耐压问题需要替换,反正技术难度不低搞不好再次炸机。

网友:
这个电源PCB板是常说的“纸板”,吸湿后不能用热风枪吹。
我拆过几次后,出现电压开环,由原来的24V变成了80多V!后查出与光耦连接的二极管断掉了。

试想一下,如果开路的是电流环,且输出又发生了短路,在这种情况下光靠前端的3845限流,输出电感的续流二极管会不会发生过流烧毁进如炸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