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分层分段绕制的困惑

楼主(2022-07-29):
为追求音质好,单端采用分层绕制,推挽采用分层分段绕制,分层好理解,为何要分段呢?如果为了追求电阻电感平衡,为何不双线并绕,这样平衡更好,且双线间电压很低,一般小于20V,不用考虑击穿问题,这样绕变压器更省力,不知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
双线并绕的话,双线间的分布电容可不小!

网友:
有双线并绕的输出变压器,少而已

网友:
有绝缘层相隔的两金属面,就会形成电容,绝缘层越薄,金属面的面积越大,电容量就越大。此电容不是实体,而是隐形,所以叫“潜布电容”,它会造成音频牛高频信号的泄漏,这是个变化多端,又难以控制的家伙!

网友:
双线间电压可不是20V、要高得多!过去的漆包线绝缘强度不高,所以没有人敢双线并绕,虽然现在漆包线绝缘强度高了(据说可以达到2000V了),这个传统还是没人敢打破。
推挽牛分段的主要目的是取出超线性抽头,只有分段绕才能保证超线性绕组更准确、平衡,超线性绕组是动态的反馈绕组,如果上下两管的反馈量不相等势必造成信号失真。假如不要超线性抽头则可以分组绕、然后1+4与2+3串联,尽量做的P-B-P直流电阻更接近。

网友:
双线并绕,初级电压差是2倍音频电压,对于电子管电路是灾难,先不说分布电容了,再好的绝缘也会分分钟被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绕组开路或者喇叭断开,初级线圈的电压还要升高,在以前的漆包线绝缘漆水平下,输出变压器初级线 ...

是的,即便是正常情况下,电路由于正负反馈的存在,出现脉冲尖峰电压有时都超过电源电压,所以原来的单端输出变压器经常被击穿,如果是推挽那个电压会超过2√2倍
的电源电压

楼主:
看来想双线并绕是一厢情愿了。另请教一下,如变压器保证不了超线性抽头的准确及平衡,还是用三极管接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想双线并绕是一厢情愿了。另请教一下,如变压器保证不了超线性抽头的准确及平衡,还是用三极管接法好?

那必须滴。超线性一般就算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具体能实现多少完全取决于输出牛的质地和抽头位置的准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想双线并绕是一厢情愿了。另请教一下,如变压器保证不了超线性抽头的准确及平衡,还是用三极管接法好?

如果是做电源变压器,如果对选用线的绝缘强度有把握的话,倒是可以双线并绕,其分布电容正好“滤除”了市电中的尖峰杂散信号

网友:
一般降压变压器,次级电压低时,可以双线并绕,如石机的双电源。升压绕组,高压部分,并绕是让人心肝颤抖的做法。并绕时每匝两线之间的电压就是输出交流电压的根2倍,双500V,匝间全线始终就是700V。估计很快就要重绕牛了。

网友:
请复习中学物理课:在电容器的两个极板间插入一片金属板,电容器的电容会如何变化?

网友:
音频变压器的双线并绕只适合于石机。昨天刚刚对一个输入音频变压器驱动的OTL功放进行了测试,在1W和8欧假负载输出时,-3dB频响是24Hz到38KHz。

频响测试:

电路部分,变压器采用EI33铁氧体芯,15股0.1mm漆包线绕320匝,分为5股一组,初级5股串联共1600匝,电感量控制为3.2H,设计的低端截止频率是50Hz。

其中绕组间电容达到了0.015uF,但并没有大幅度影响频响。

网友:
你要是做2P2等的电池管,倒是可以双线并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