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胆后石纯后级,大家拍砖

楼主(2022-07-30):
胆结石新图,静态胆1.87ma,石180ma,电压200v,前级输入12v与6p1常规电路相当,输出功率12w,输出牛76片即可

网友A:
建议增加前级形成一个整体,增加负反馈回路。

网友B:
图中的8欧是喇叭吗?怎么接到6JI的阴极了。你的意思是全反馈,你看看是正还是负反馈,对6J1工作点的影响,没有这样接输出的。真不明白。该电路实验了吗?

网友C:
晶体管发射极的100欧电阻相当于串联在高压电源上,这是何意?嫌电源内阻太小吗?

网友:
喇叭和输出牛次级串联在6J1的阴极,应该是起电压负反馈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前级形成一个整体,增加负反馈回路。

回院长,前级用6p1常用电路一样,就不再画了,负反馈在本级,不要环路,拿出来给喜欢折腾的烧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8欧是喇叭吗?怎么接到6JI的阴极了。你的意思是全反馈,你看看是正还是负反馈,对6J1工作点的影响, ...

回版主,是全交直流负反馈,这时6j1工作状态为超甲类,不影响其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发射极的100欧电阻相当于串联在高压电源上,这是何意?嫌电源内阻太小吗?

回彗星老大,100欧射极电阻为控制晶体管漂移,加强电路稳定性和调节胆输出阻抗用的

楼主:
输出牛初级0.31×800,次级0.51×

楼主:
输出牛初级0.31×800,次级0.51×121双线并绕,3夹2顺绕,76片×40叠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彗星老大,100欧射极电阻为控制晶体管漂移,加强电路稳定性和调节胆输出阻抗用的

由于电子管输出阻抗较高,晶体管基极电流取决于电子管屏流,串与不串这个100欧电阻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对工作点无影响,对输出阻抗无影响,也起不到任何负反馈作用,

想利用发射极负反馈的前提是基极电位相对固定,比如这个电路里屏极对电源接个合适的电阻,100欧电阻就能起到一些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电子管输出阻抗较高,晶体管基极电流取决于电子管屏流,串与不串这个100欧电阻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对 ...

回大眼老大,您说的情况是在100欧电阻有并联电容的时候成立吧,电路原来是加了屏阻的,最小20k,大于30k就和没加区别很小了,不过线性确实变陡峭些

网友E:
电路实验过吗?能不能用?

网友:
个人理解
假定6j1阴极8欧电阻是喇叭电阻并且牛相位是负反馈 12W输出需要在6j1栅输入超过10v有效值电压才有可能。
牛有相移这样接法某些频率也有可能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实验过吗?能不能用?

正在折腾中,发现6j1需要重新设置工作点,以提高电流到3.2ma左右,但这时晶体管电流上升到静态350ma,
输出牛又必须加大一号,输出功率可以超20w,估计散热又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