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261A交流声如何解决(3个滤波电容已经更换)

楼主(2022-07-30):
      先后修理过2台飞乐261A电子管收音机,第一台是两年前帮朋友修理的,修好后发现音量最低距离喇叭半米内可以听见明显交流声,当时朋友着急用觉得影响不大没必要修理,就给拿走了。

     最近150元包邮捡漏一台还凑合的261A,维修好后出现同样问题,三个20uf滤波电容已经更换全新合格的了,交流声依然存在(其实不贴近听不见,影响不大)。

     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请教还应该检测那些电路?

    注:该机实际电路滤波用了3只20UF电容(滤波电阻中点还有一只),和下图稍有不同:

网友A:
老收音机都是铁底的,电磁感应厉害,输出牛在不插管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哼哼了。解决的办法,把输出拆了,直接安装在喇叭板上,可解决不插管就哼哼的问题。其二,老收音机设计为了降低高压绕组的圈数降低成本,多数是将6Z4整流后就直接供给6P1屏极输出变压器,滤波较差。改硅二极管整流,接100μ电容做第一级滤波,然后将整流电压接入6Z4双屏极,后续电路不变。

网友B:
我修过一台红灯。最后是开关+音量电位器屏蔽不好。

220V交流电接开关的那根线离音频线太近,耦合过去的交流信号。将电源线再机壳内的部分用铜箔屏蔽然后一点接地后解决。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理论上解决过。可能原因分析:1.讲究一点的机子整流6Z4的灯丝AC6.3V电源和小灯泡电源是和其它管子的灯丝分开的单独一组。2.其它管子灯丝电源采用双绞线贴着底板走的,而且不用外壳地共用。补充:查了一下144电源部分,2组6.3V,大概144算二级机,261A肯定三级无疑。
又查了一下,你那台可能用的是下面261-TH的电源部分,但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三级机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理论上解决过。可能原因分析:1.讲究一点的机子整流6Z4的灯丝AC6.3V电源和小 ...

是的,我修理过的梅花750就是这样,6Z4的灯丝独立供电,另外一组3.15-0-3.15的抽头接6P1的阴极,一点交流声都听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台红灯。最后是开关+音量电位器屏蔽不好。

220V交流电接开关的那根线离音频线太近,耦合过去的 ...

   好,我检测一下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情况。

网友D:
交流收音机的交流声产生的原因有许多因素,其中电子管也不是静悄悄的工作,对交流声有国家标准,不可能一点交流声都没有。
你的三级机国家标准是:交流嗡声水平:音量与音调控制器均在最大嗡声位置,输出交流嗡声电压与额定功率电压之比不劣于负32分贝。爱好者不好测量,我认为距离1m听不到嗡嗡声就可以。切记弄巧成拙。

网友:
滤波电容既然已经换过了,那就逐级查,栅极短路入地,如果6P1栅极对地短路还有交流声,说明故障在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收音机的交流声产生的原因有许多因素,其中电子管也不是静悄悄的工作,对交流声有国家标准,不可能一点 ...

   好吧,可能是我要求高了,原机估计就这样的。

网友E:
我手里几十台电子管收音机,三级机就是这样的,曾经耿耿于怀。楼主可以参考牡丹系列的,灯丝悬空不接地,接6P1阴极直流电压。改善比较明显。还有就是输出牛和电源牛耦合的交流声比较大, 以前的机器不太讲究。不插电子管,接通电源输出牛就有3毫伏的电压了,喇叭有嗡嗡声。。可以尝试改变输出牛固定的位置。

网友:
我的711我改过滤波+屏蔽等措施下来,要贴近喇叭才听得见。老机器的确是差不多1米内能听见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几十台电子管收音机,三级机就是这样的,曾经耿耿于怀。楼主可以参考牡丹系列的,灯丝悬空不接地,接 ...

   好吧,原来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收音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都是铁底的,电磁感应厉害,输出牛在不插管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哼哼了。解决的办法,把输出拆了, ...

好办法  ,准备加两个1N4007+100uf电容整流滤波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都是铁底的,电磁感应厉害,输出牛在不插管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哼哼了。解决的办法,把输出拆了, ...

版主,加两个硅整流二极管、一个电容,并将6Z4并联,是这样改制吗?6Z4是不是可以取消以减少压降,保留它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加两个硅整流二极管、一个电容,并将6Z4并联,是这样改制吗?6Z4是不是可以取消以减少压降,保留它 ...

是的。保留6Z4是为了使得电路留有适当的电压降。若不用6Z4,就串10W500欧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版主,加两个硅整流二极管、一个电容,并将6Z4并联,是这样改制吗?6Z4是不是可以取消以减少压降,保留它 ...

如果你这样接哼哼声还是无法接受,那就直接把6z4取消,加一个300~500欧电阻滤波,收音机电压不是很高,高压不需要软启动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这样接哼哼声还是无法接受,那就直接把6z4取消,加一个300~500欧电阻滤波,收音机电压不是很高,高 ...

谢谢您的建议。因6Z4导致的交流声的根源在哪里呢,是交流6.3V灯丝还是6Z4这种整流管本身?如果是灯丝的话,是不是可以改直流6V供电或单独交流供电;如果是6Z4本身的话,就直接换成电阻吧。我的261-A还在路上,等拿到后我实际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建议。因6Z4导致的交流声的根源在哪里呢,是交流6.3V灯丝还是6Z4这种整流管本身?如果是灯丝的话 ...

不是6z4的原因,6z4本身不产生交流声,去掉6z4是为了第一级滤波电容能够更大,而且整流电压提升了,就可以用电阻滤波了,这样对电源纹波引起的交流声能更好的抑制

灯丝引起的交流声一般把灯丝中点或一端接地就可以有效减弱,如果不能,那就不是灯丝引起的,但这个方法只能用于整流管灯丝和其他灯丝独立的情况,因为整流管阴极是高压,如果灯丝有接地,并且整流管和其他灯丝共用,会导致整流管阴极和灯丝之间的压差过高,有击穿的危险,这就是为何那么多机子的变压器,整流管灯丝都是独立的,而整流和工作管共用灯丝的机子,灯丝的一端或中心是不能接地的(你这个机子虽然只有一组灯丝也接地了,但这样是有一定隐患的),也就无法去除灯丝引入的交流声。

除了电源纹波和灯丝,交流声的另一个来源是布局不当或接地不合理引入的耦合,这个就没法说了,都是凭经验

还有就是要区分是否是调制交流声,不过这个一般不用担心,老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都有屏蔽层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