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多功能打印机复印的问题

楼主(2022-07-30):
一台兄弟MFC_7340多功能激光打印机打印,扫描都正常,复印出来的稿件一边是缩小的原稿复印件,一边是全黑是什么问题?扫描头换的新的。有哪位老师知道请不吝赐教,多谢。 DSC08107 -

网友A:
纸张格式设置问题,建议扫描以后存为文件,再用word之类软件编辑一下打印,预览打印,设定好A4纸张以及横竖,才不太会出错,直接用复印功能你要很熟悉打印机的设置,设置正确的纸张才行.

网友:
没设置错吗?譬如缩小,譬如纸张大小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B:
接电脑上试试扫描功能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张格式设置问题,建议扫描以后存为文件,再用word之类软件编辑一下打印,预览打印,设定好A4纸张以及横竖,才 ...

好的我试试,别的打印机都是一按复印键就打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脑上试试扫描功能正常不

接电脑扫描是正常的。

网友C:
原来用过兄弟DCP7010,这种现象真没见过,可以换硒鼓试试。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过兄弟DCP7010,这种现象真没见过,可以换硒鼓试试。

硒鼓换过,一样。

楼主:
我也感觉不是硬件问题,只是不知怎么调。

楼主:
这个扫描头换过,是三星机器用的,不过扫描到电脑图像很正常。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现象,很像设置问题,如果不是电脑端的问题,那是不是打印机内部设置出错,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扫描头换过,是三星机器用的,不过扫描到电脑图像很正常。

我以前有个电脑软件,就是利用单独的扫描仪与打印机,变成一台复印机。你找找,先凑合用着。
https://www.docin.com/p-2122346441.html

网友E:
再重新下个打印机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个电脑软件,就是利用单独的扫描仪与打印机,变成一台复印机。你找找,先凑合用着。
https:// ...

谢谢你给的使用说明,已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重新下个打印机驱动程序

好的,明天试试。

楼主:
打印机复印故障以排除,是扫描头的问题,换一个兄弟7340原装扫描头就好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