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板子是干啥用的?开发板?

楼主(2022-07-30):
这是我原来去库房找到的,不知道干啥用,想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是 户外的电子点阵屏 驱动板 带信号的U盘插进口 按下按键 传输数据

网友A:
过时的单片机板子,几乎没有任何用处,除非你正好需要上面的接插件或者贴片电阻(五厘钱一颗),之所以说是过时了,是因为看到还有8M外部晶振,现在基本都是自带晶振了.至少5年之前的arm芯片.

网友:
p10数码版led显示屏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板,可以直接用在08、12接口LED点阵屏,电脑安装软件排好显示内容,插入U盘上传显示,感觉这样不好玩,最好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编写程序再做他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时的单片机板子,几乎没有任何用处,除非你正好需要上面的接插件或者贴片电阻(五厘钱一颗),之所以说是过 ...

这个芯片当年只要6块多,现在要30多元了,去年最贵的时候要180块,还未必有货,还不知道真假呢。这个至少肯定是真的。这个是32位单片机,性能好得很。现在国内仿制的很多,但是性能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内GD32的DMIPS都干爆F407了还性能差啊

GD有些问题的,例如我常用的103系列,它的AD通道隔离度就很差,技术支持也承认这个问题.而STM就没有这个问题.多通道采集的时候就很要命.
当然一般用用没问题.

楼主:
知道啦!二楼大侠看得应该准的,处理掉吧,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当年只要6块多,现在要30多元了,去年最贵的时候要180块,还未必有货,还不知道真假呢。这个至 ...

去年芯片不正常,我们单位搞小家电控制板,同一个产品不同批次用不同芯片,搞的做软件的焦头烂额。没办法,有奶便是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芯片不正常,我们单位搞小家电控制板,同一个产品不同批次用不同芯片,搞的做软件的焦头烂额。没办法 ...

换芯片是让设计者头大的。还要产品定型测试,一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