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电池究竟可以用多久

楼主(2022-07-30):
孩子知道我喜欢钟表,六七年前孩子去日本带回一个电子咕咕钟。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更换过电池,我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日本的石英钟可以工作那么久时间,而我们的石英钟一年就要换电池了,究竟是人家的电池耐用还是人家机械齿轮制作的更好?

网友A:
没有秒针自然比有秒针的省电

网友:
石英钟的驱动仅仅是几个毫秒的脉冲宽度,一秒钟的周期内占空比是很小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微安级的耗电。普通电池用到最后就是驱动时内阻上的压降过大,致使转子不能跳步,使秒针在接近8、9点的位置最出力的地方抖动。这时候不用换电池,仅仅给电池并联一个100μF的优质电解电容就能解决。我用这个办法把手电筒不能用的D电池给石英钟用,能一直用到锌皮全部烂掉为止,能用好几年。缺点是要在外面焊上引线。

网友B:
这就是差距!
一般情况下,一年左右的多吧。
我另外一处房子的石英表,一年得更换两三次电池;现在住的这里一年多更换一次;
九零年代买过鬼子的液晶计算器手表,计算器也经常用,定时定闹也经常用,电池可以用八年以上。
这表,一晃是三十年前的回忆了……

网友C:
日本机芯和电池都比我们的好

我结婚时买个国内的石英钟(机芯是精工的)32年到今天还坚挺,一节5号碳性(国内买的东芝)用二年不到。

网友:
两个原因兼而有之吧。

网友:
东洋人对能耗特别重视

网友:
电池不要过放电,尤其是碱性电池,等不会走的时候,已经烂弹簧了

网友:
日本机芯的石英手表,换5元一节的小电池,可以用到二年以上不用换电池,要换作一元一节的小电池,也就用半年就要换电池。这就是说,表的机芯以及电池的容量都有关系。
还有,现在小市场购买的石英钟,更换一元4节的五号电池,也就一节能用几个月吧,而同样的电池换到质量好的石英钟上,可以用到一年左右,为什么,就是电池容量小与石英钟的电流大都有关系吧。看有些电机线圈,绕的线包体积不及原先的一半,这样的石英钟电流不是几个微安,而是数十微安,再好的电池能耐用吗?

网友:
我有一颗日本电动牙刷电池,10多年了拿出来居然还有1.5V。

网友:
早期的机芯是跳秒,内部驱动线圈又是按标准绕制,如果不安秒针的话,优质电池用两年没什么问题,但现在的表芯因为成本粗制滥造,齿轮精度,驱动线圈都很差,所以就费电,再加上新型的扫秒驱动,就更费电了,我家现在用的几十年前的康巴丝石英钟,一节二号电池可用二三年没问题,如果去掉秒针估计还可以延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差距!
一般情况下,一年左右的多吧。
我另外一处房子的石英表,一年得更换两三次电池;现在住的这 ...

那你这个应该能过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机芯和电池都比我们的好

我结婚时买个国内的石英钟(机芯是精工的)32年到今天还坚挺,一节5号碳性 ...

可能真如你讲的这样,我这个咕咕钟已经七八年了还能正常使用,我还特地买了备用电池但根本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秒针自然比有秒针的省电

这个有道理,磨损消耗少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