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交流声问题

楼主(2022-07-30):
做胆机很容易出现交流声,有的交流声是很难去掉的。

1.使用铁底,导磁性较高,电源变压器的交变电磁感应很容易传导给输出变压器,造成拔掉功放管仍有交流声出现。
   (1)最好使用不导磁的金属做底盘,如铝、不锈钢。
   (2)EI电源,不要卧装,磁芯不要紧贴底盘,防止漏感电流大面积沿着底盘扩散。电源应采用四脚支架离底盘有点距离,电源屏蔽和电源支架要用粗线一点接底盘。
   (3)最好是用环形铁心电源,漏磁小。外漏感应小。
2.如果是自绕电源变压器,最好是除了主高压外,再加绕一组半高压,有80V至100v即可。
   (1)无论是主高压还是次高压组,最好采用硅桥式整流或全波倍压整流,这样整流管输出端可以接大容量电容滤波以有效降低纹波。滤波后,可采用非直热式整流管串接,这样可以延缓直流输出的时间。或采用6N5或6N7(灯丝单独供电),做电子滤波,效果也是极好的。
   (2)不使用电感滤波,防止脉动直流流过产生不必要的磁干扰。使用大功率线绕电阻滤波即可。
   (3)半高压组主要目的是给所谓三级低放的前级供电的。采用硅桥倍压整流即可,输出180或280V。滤波采用电容电阻滤波即可。其目的是使前级工作电流不与功放级电线电流使用同一回路,避免了末级工作电流干扰前级。效果明显。
3.音频信号输入端屏蔽线外皮接地点,应在第一级低放的接地点处。

参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64253&extra=

网友:
拿个小板凳  静静地听老师讲课

网友:
解决交流声的一个关键是合理接地,不在机内形成地线环路。

网友:
有指导意义!

网友:
关键还是回路面积要小特别是输入端。很多人都不懂这些

网友:
输出变压器有最佳安装位置,这个位置需要实际寻找。一般来说,电源变压器的位置是固定的。由于安装空间的限制,输出变压器的位置也基本上是固定的。但在实际安装时,可以给电源变压器初级加上220伏电源,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上交流电压表,原地旋转输出变压器,可以找到感应电压最小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固定输出变压器,可以得到最低的喇叭交流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