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电话机制作之八

楼主(2022-07-30):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八
大件就位,审视问题。
1,摇把离墙近了点,留给手摇动时的略显不宽裕。
2,挂墙固定还没方案。
3,出线固定还没成熟办法。
4,外规不太像。这是个关键问题。

网友:
这有点意思

网友:
合页太牙碜。

网友:
有点意思,像模像样的。

网友A:
拨号与磁石兼有的吗?不给贴上联通/移动/电信表示三条看门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这样略微好看点吧!

所有螺钉必须都改为一字螺钉,用十字螺钉就露馅了。

网友:
壁挂式的电话机,这些零件也不好找了,有年头了。

网友B:
想看复古电话之七及以前的帖子.可以好好学习.

网友:
不错,细节上建议用铜合页,铜螺钉

楼主:
已经改了,这样略微好看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号与磁石兼有的吗?不给贴上联通/移动/电信表示三条看门狗?

是步进制自动制式和磁石人工兼顾吧!另外也显得外露东西多一点。那个年代没有联通移动和电信,所以没搞那样的标志。

楼主:
拿旧零件拼凑的,显得有点年代感,岁月沧桑感

网友C:
后边看到一台好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边看到一台好收音机。

后边的收音机:上头的是钻石钟控半导体机。底下是上海157电子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复古电话之七及以前的帖子.可以好好学习.

也想看

楼主:
好的,马上发出: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一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四
卧式内置振铃改立式外露铃碗完成。而且达到了电铃的调音功能,这样就保证了铃音悦耳。最用困难的一项终于实现了!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五
今天下午做了:
面板拨号盘开孔,拨号盘压板改造。
面板宽度锯下。
振铃与新加的固定铝板间距保持套管锯下锉平。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六日星期六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二
话筒外壳制作完成。面板外露部件凑齐了!面板部分初见端倪。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一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三听筒制作完毕,耳机前后还有隔音胶垫。耳机有径向定中,和轴向固定结构。同时还开了面板孔,装送话器。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三
今天上午找合页,清理合页。并在北阳台厨房纱窗门安装插栓。
下午做机壳侧板框,并粘合。做面板两侧合页安装木条,并粘合。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今天把螺丝锯短。给中框,加合页固定条。构思叉簧安装连接板。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四
话筒搁叉制作完毕,并安装试验。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今天上午除锈合页。完善(苏风魁的)煤油灯。
下午完善机壳,做底盖。拆除螺钉。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拆除底框粘接临时螺钉。稍微打磨机壳。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五
上午清理清洁发电机,润滑转轴,修整其簧片触点,发电电压80来伏,万幸还没大坏,还能凑合使用。试安装。
下午清洗刚买来的磁石电话机塑料件和电路板,清理了叉簧机械部分。HD272----II型磁石电话机,天津仪表塑料厂制造。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六
复装配件机手柄。清洁完了,复装起来用于辨识电路板如何连接。看看是否可以利用,如果可以利用则免去好多零件之间的配套问题。
下午试验电路板。板子未见异常。放大管3AX31B正常,电流15毫安左右(正常吗,以后验证),集电极电流受基极控制。原压电陶瓷耳机不行了,换上江都电话的振铃压电陶瓷,音量基本正常了。炭精送话器也还凑乎,不如刚买回来的那两个。这两个刚买回来的,大的好像比小的好些。对折话筒吹气音量还可以。也能发出铃流,也能接受铃流。但用350欧姆的电磁耳机声音大些。
结论:此板可以装机使用。
手柄接线:
耳机;黑白线接        R,R.
送话器;红蓝线接,T,T.。
振铃接;W,W。
发动机;黑线接接F3,绿线静片接F1,白线动片接F2
输出线,红线接电池负极,黑线接电池正极,另两条线接外线。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七碳精送话器弹性固定及电接触弹性引出环二合一完毕,与助音喇叭口试合装。又一个难题被攻克。
17:41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早上打磨机壳,油第一遍清漆。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星期六
复古电话机制作之八
大件就位,审视问题。
1,摇把离墙近了点,留给手摇动时的略显不宽裕。
2,挂墙固定还没方案。
3,出线固定还没成熟办法。
4,外规不太像。这是个关键问题。
周五下午第二遍油漆。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清除多余油漆,重新安装合页。

叉簧用的是古玩城买的,改装后使用。
振铃用的是古玩城买的,改装后使用。
拨号盘是用的江都电话机的。
电路板用的是黄色拆件磁石电话机的。
发动机用的是黄色拆件磁石电话机的,摇把是去年买的,做磁石桌机用的。
电路板用的是黄色拆件磁石电话机的。线路中有3AX31放大器。因此电源不能接反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复古电话之七及以前的帖子.可以好好学习.

已经发出,谢谢收看。

楼主:
电话机手柄
听筒话筒二合一手柄,存在听筒到话筒的直接声音传递空腔通道。还有壳体直接传递路径。类似于气导和骨导机理。因此更容易回声干扰。为此内部塞有海绵(泡沫塑料)。
相比之下听筒话筒二者分离的设计这个问题就显得小得多了,即二者距离大、并且传声路径长,扩张弯曲阻抗也高。原来只是复古好奇制作复古电话机,做二者分离的模型,感觉古色古香,甚至是落后的体现。通过制作过程,悟出了听筒话筒分离型设计的妙处高明所在。二合一手柄是一种简化方式。
听筒话筒二合一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