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cd转动的时候有声音吗?我的有,不明白从哪里来的,原来上该是无声嘛

楼主(2022-07-31):
如题。。。。。。。。。。。

楼主:
勘误:原理上该无声嘛

网友A:
正常应该是无声或有轻微的遁迹的声音,但读盘误码太高,或读盘困难的时候,光头不断的检索的时候,会有较大的声音

网友B:
给你讲另外一个事情:
普通家用电脑,从D盘向E盘复制大量数据。开一个窗口。然后再开另一个窗口,从D盘向E盘再复制另一份(和第一个不是相同的文件)的大量数据。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硬盘的声音非常大。

我上面举了个例子,你别的盘符也行,数据复制方向反过来也行。

网友:
机械的东西原理上不可能无声,顶多声音大小差别。

网友:
读卡的播放器才能无声,cd又是齿轮又是电机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碟有问题或机器老化可能声音还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无声或有轻微的遁迹的声音,但读盘误码太高,或读盘困难的时候,光头不断的检索的时候,会有较大 ...

以前有个210机芯,确实只听得到循迹的声音

网友:
噪声来自两个地方,1. 光头移动时机械传动发出的声音(主要是齿轮) 2. 光头物镜机构快速摆动发出的声音(频率较高)3. 光头线圈发出的沙沙声(尤其是质量较差的光头)

网友:
应该是寻迹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另外一个事情:
普通家用电脑,从D盘向E盘复制大量数据。开一个窗口。然后再开另一个窗口,从D盘向E ...

我的sas盘,简直就是炒豆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sas盘,简直就是炒豆子

还好吧,我手里不少SAS盘,平时没啥大声音的。就是用我那个种方法,迫使他磁头频繁移动声音大。

这个玩意转速高,1万,1.5万都有,不能工作的时候移动之类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我手里不少SAS盘,平时没啥大声音的。就是用我那个种方法,迫使他磁头频繁移动声音大。

这个 ...

寻道时很吵,一般复制文件还行

网友:
光头循迹和聚焦的声音,很正常,现在的机芯,读碟能力强了,读碟声音就小很多了,盖上机盖后基本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