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坛的师傅们变压器发热的问题

楼主(2022-07-31):
请教师傅们,这变压器为什么发热怎么大。此变压器原为韩国倍捻机上的隔离变压器,360天运行,夏天运行控制箱内的空气温度60摄氏度以上。

网友:
环境温度60度太高了,散热不好也会造成牛发烧。控制箱上加个风扇也不难。

网友:
空载电流就180mA,铁损太大,当然就是热耗大了。

网友A:
不知这个变压器的具体功率有多大;
这个空载电流,变压器的功率应该在四五百瓦以上。
一般中小型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在额定电流的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变压器的具体功率有多大;
这个空载电流,变压器的功率应该在四五百瓦以上。
一般中小型变压器的 ...

照铁芯截面积估算200W左右,发热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空载电流为什么这么大,难道以前也怎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铁芯截面积估算200W左右,发热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空载电流为什么这么大,难道以前也怎么大?

200W左右的功率,这180mA的空载电流显然大了,发热是必然的。
是否原来如此不得而知了。

网友:
这是一台多电压输出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如果是原装进口的话估计是按照频率60赫兹设计制造的变压器,这个无解也没有办法。。。。

网友B:
环境温度加上温升就是变压器实际温度,老变压器的绝缘材料不行,70--75度温升是极限,判断依据是手心一面的手指抚上去能数1、2、3,手背方向手指抚上去一触必分,如果是厚茧的手温度是75度,嫩手就是70度。这样的温度是正常的

新式变压器绝缘材料先进,温度更高,有些变压器的设计温度甚至接近90度,变压器温度高不是十恶不赦,要理性看待

网友:
查阅一下国标就知道温度是否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市电电压是多少?现在市电电压普遍偏高,有可能空载电流大为温升偏高些。又假如变压器的原设计者,把铁 ...

谢谢回复。加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温度加上温升就是变压器实际温度,老变压器的绝缘材料不行,70--75度温升是极限,判断依据是手心一面的 ...

谢谢回复,再请教一下,180mA空载电流是不是大了一点?还是在可用的范围。

网友:
     励磁电流太大了。解决方法:不知道变压器线包与铁芯之间还有空隙吗?如果有用0.8的漆包线穿绕20到30圈使输出达到220V就好了。没有就用一个20W的变压器(输出15V)串入把电源电压降个15V也行。

楼主:
今天又测了二只同样的变压器,空载电流也是180mA左右,变压器是好的。我用自藕调压变压器调到220v,测空载电流为150mA左右。调到200v,测空载电流为90-95mA。

楼主:
我想把这变压器输出改接成输入,原输入改为输出,作为胆机的高压用。用0v-220v-440v全波整流为小管子单端或推挽作高圧电源,又或0-380桥式整流作6p13p推挽等高压用。不知可否。进口变压器也不能迷信,发热量这么大。

网友:
太不幸了,可能是硅钢片质量太差了。

网友:
看看是否变压器承受的功率太大 已到极限,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可能是按韩国220v60Hz电压标准制作的,当用在国内50Hz时,导致空载电流增加也属正常。至于变压器能否可靠工作,只需测量其满载功率下达到稳定状态的温升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即可。目前的绝缘材料,一般不难达到绝缘等级E或B级。
常见绝缘等级的温升限值:
A级绝缘:表面传感器法55K或电阻法60K
B级绝缘:表面传感器法75K或电阻法80K
E级绝缘:表面传感器法70K或电阻法75K
F级绝缘:表面传感器法95K或电阻法105K

网友:
手下也有几只类似的牛、空载就热。还能用,片子质量太差。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这变压器输出改接成输入,原输入改为输出,作为胆机的高压用。用0v-220v-440v全波整流为小管子单端或 ...

理论上可以的,
实际上还有个功率的问题,原来输出220V的功率是多少,
多输出变压器中,这个220V的功率肯定是要小于整个变压器的额定功率,
你估计下反过来用的变压器负载是多少,
如果大于这个220V绕组的功率,就不能用,
如果大马套小车,负载小于220V绕组的功率,应该就可以。
原输入的各级电压都是按额定功率设计的,所以现在当输出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接触过很多工业用变压器,工作温度比较烫手。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搞工控的人都乐意市场购买标准件,而做标准件的人,由于量大能节省一点,就能多赚不少利润,,所以不存在过多“裕度”,假如变压器烧了,人们往往并不是怀疑变压器偷工减料,总是怀疑选件不合适,就选更大功率。

我们这电机控制箱,就带36V一个真空接触器,几十瓦功率,最早使用50W变压器,然后是100W,然后150,然后200,300,现在箱子里500W的也比较常见,真没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