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品牌扶桑收音机,稳压电源的电路精简的令人吃惊

楼主(2022-07-31):
如图,稳压电源电路在右下角。
单击,再单击,可看到清晰大图:

古人云:够用就好。

网友:
这个叫整流电源,二极管并联了小容量电容减少开关噪声

网友:
这种电源只能称整流滤波电路,没有稳压功能。你说的对,够用就好!好多年前,为了省电池,给4管来复式机装了个稳压电源,因为没有表,也不知道输出是几伏电压,插上四管机能正常发声,功率管也不热不烫,就这样用了1年多。

网友:
何来稳压功能?
就是一个小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和滤波电路而已。
CXA1019S的电压范围是2V~8.5V,不用稳压就行。

网友:
对,这个芯片是宽电压使用芯片,不需要另外的稳压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看了老半天,真的没有稳压

网友:
以前不知道这芯片的供电范围给供了12V烧了芯片的功放部分,只有前级部份正常,就加了个三极管做放大后接功放用

网友:
还有简单的,用全波整流的两支二极管就行。

网友:
没有稳压功能的直流电源

网友:
再弄稳压电路就画蛇添足了

网友:
还不错,至少还有消磁电路。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LZ没玩过磁带walkman吗?walkman用电池真用不起。
那时候就是用那种没稳压的可调变压器电源供电的。可调范围3-12V,变压器出来好几个抽头。调到6V,空载实际到9V,

楼主:
老衲总算明白了。这个电源的确切名称叫整流滤波直流电源,不叫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