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VC组合音响

楼主(2022-08-01):
以前用的时候磁带和收音正常,CD不读碟,现在电源线没有了,无法测试,就当配件价卖了,40元。

网友:
要了!请PM账号,运费。

网友:
湖北的排队要了啊!

网友A:
还是旋转磁头,用料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旋转磁头,用料应该不错

机子虽然小但很重,应该是变压器和散热器占份量比较大。

网友B:
磁头当前的位置不对劲  不是正常的回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头当前的位置不对劲  不是正常的回位点

你没有用过旋转磁头的机器吧?停止开仓后磁头位置都是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用过旋转磁头的机器吧?停止开仓后磁头位置都是斜的。

第一 肯定不是 手上的先锋 建伍 爱华 在停止状态 是自动归位的 播放磁带时候 升上去 换向时候动作一下 其他时候不会动作的
第二 其他机芯在停机时候 磁头处于垂直状态 磁迹对着仓门  不会有大范围偏差

看出点问题说一下 就被攻击   是不是有点心虚的嫌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 肯定不是 手上的先锋 建伍 爱华 在停止状态 是自动归位的 播放磁带时候 升上去 换向时候动作一下 其 ...

在我记忆里的确应该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我记忆里的确应该是正的

我用过的机子里,索尼的是正的,爱华就就是斜的,两种机芯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 肯定不是 手上的先锋 建伍 爱华 在停止状态 是自动归位的 播放磁带时候 升上去 换向时候动作一下 其 ...

何出“攻击”一词,又何来心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过的机子里,索尼的是正的,爱华就就是斜的,两种机芯结构不一样。

爱华是正的,我以前卖进口音响,就爱华卖的最多,这个我清楚,索尼,松下,先锋,建武都是正的,JVC我只卖过一款805t,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华是正的,我以前卖进口音响,就爱华卖的最多,这个我清楚,索尼,松下,先锋,建武都是正的,JVC我只 ...

我刚好有个爱华双卡的,可以拍照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用过旋转磁头的机器吧?停止开仓后磁头位置都是斜的。

有时逛论坛同路边观看下象棋是一样的,只观不语,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好有个爱华双卡的,可以拍照你看看。

可以,我这会跟前没有爱华机,这是网上找的机芯图片

补充内容 (2022-8-2 10:47):
图片是爱华99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