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挂了,怎么才能读出数据?

楼主(2022-08-01):
神舟Z7-i78172D2笔记本电脑,自己换装了2.5寸,5T的希捷机械硬盘,加装了两个SSD硬盘,用了约4年时间。前段时间感觉读取数据有点慢,某一天使用画图软件,画面突然卡住了。强行关机后重启后,电脑不认作为数据盘的这个5t的硬盘。另两个SSD硬盘作为系统盘(C)和应用程序盘(D)正常。取下机械硬盘,将它装入USB3的移动硬盘盒,插入电脑USB3接口,能看见移动硬盘盒点亮了指示灯,系统也发出插入了硬件的声响。然后移动硬盘盒闪灯开始读取数据,约不到十秒,指示灯熄灭,电脑同时出现设备拔出的声响。一秒后指示灯又开始点亮,不断重复以上现象,就是不能成功在资源管理器内显示盘符。这硬盘加电后,没有任何异响,手摸硬盘外壳,能感觉内部的盘片是在旋转着。串联监测电流电压的USB电流电压表,再将移动硬盘插入电脑,发现其电流电压均正常。USB电压约5.1-5.2V,电流0.5A左右,不属于供电不足造成的现象。

想用USB的启动盘进入非WIN10系统修复硬盘,结果只要插上这个移动硬盘,电脑就特别卡,连启动画面后的选择启动方式的菜单(F2——进入BIOS,F7——选择启动盘)都难以选择成功,就如死机了一般,基本无法启动。有一次等半天,好不容易进入到diskGenius界面,并且看到了这个硬盘。结果由于本人很少用这个软件,当时居然没有找到“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的菜单,退出后,就再也没有启动到能进入这个软件的程度了。不插这个硬盘,倒是能很快启动diskGenius,不过这时再插入移动硬盘,diskGenius软件又看不到这个硬盘。无法操作。

因为数据盘内存有大量的个人多年积累的资料,很想将其拷贝出来。有没有网友在这方面有经验,我在这里像大家请教了,先谢过各位,不甚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4年不到硬盘就挂了,这希捷的质量也太次了——话说,希捷还是数一数二的硬盘品牌呢!

曾经有一块日立 ...

希捷硬盘本来就差,只是速度快
西数质量好的多,但速度一般

网友:
5T的一般是叠瓦盘,据说故障恢复难度大,还是找专业的人士处理吧。
保存数据,全部放这么大一个盘里面,本身风险就很大。
硬盘不能读取,原因很多,碟片、磁头、电路……

网友:
直接换pcb不行,还要把老板子上的8脚flash拆过去,再不行,可能要开盘,掏钱去数据恢复吧

网友:
尝试一下把硬盘PCB拆下,清理各处的触点试试。。。
只拆PCB,千万别拆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去做,据说是开盘,然后激光扫描盘片取数据。1000-X000不等(我有一同事讲价到900过)。
不要试图自己做了,故障扩大的话,数据就真丢了。

如果觉着数据重要,要注意周期性备份,这个是预防故障的不二法则。

网友:
我以前试过找一台正常启动后的电脑,接入这个硬盘,能看到里面的数据,然后用优盘慢慢拷贝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4年不到硬盘就挂了,这希捷的质量也太次了——话说,希捷还是数一数二的硬盘品牌呢!

曾经有一块日立 ...

不稀奇,

我们公司,刚上了台新的服务器,运行不到1星期,SAS的硬盘就挂了一块,整机返厂了。

网友B:
磁头坏了,最好更换磁头,不更换的话就慢慢读,把硬盘做镜像

网友:
能排除零磁道损坏吗?否则更换PCB是修不好硬盘的。

网友:
2年前我的笔记本也挂过硬盘,用了不到2年 ,也是希捷硬盘,2T的。找电脑城多家数据恢复都没有成功,损失了近1年的工作成果
结论:1、勤备份,2、远离希捷

网友:
没太用过 希捷的桌面型的硬盘。

但是,我见过的企业级SAS盘,包括其他厂家譬如DELL、华为等OEM的,希捷居多。就连我们用的好几套不同厂家的存储阵列(一套要几十块盘,几十T的容量),也是希捷居多。反而WD的很少见到sas的企业级硬盘。

网友:
找个台式机把硬盘接台式机里面,如果没有最起码也要用有外接电源的USB硬盘盒,或者带外接电源的易驱线。

网友:
数据备份硬盘<500G,多个,重要要数据多份多硬盘

网友:
风的呆耳五代I7 本本所配置的1TB+8GB 硬盘早2年也挂了,开始是死机,外接硬盘盒勉强读出,导出数据,现在加电呆若木鸡-啥也不响。

网友:
机械的笔记本硬盘还是日立的质量好,用了好多年还是好的,只是读取速度有些下降,后来用SSD后就作为移动硬盘做拷贝、备份,相比较希捷的读取速度下降得比日立的快。

网友C:
还有,硬盘超过4.3T对主板(包括BIOS)、操作系统都有要求,老主板老操作系统是不支持的,你可以查看BIOS,硬盘的设置是否正确,上网查一下相关的文章。估计你这个用HM87芯片的电脑直接用5T硬盘有问题,而不一定是硬盘故障。

网友:
我曾经有个三碟的也是这样坏了,拿到百脑汇师傅用个软件全部给我搬到新硬盘里了,那个软件的名字我忘了,但是你试试找百度下。。。。。。之前问每个人,说要恢复数据要几百元,那个师傅只要了10块就搞定了

网友:
经历过多次硬盘损坏,最成功的算是修好过sun 12块的磁盘阵列,但修好的概率很低。
普通维修遇到下面无解。
1、磁头损坏。
2、盘面的总引导区损坏。
3、电机轴损坏。
因为普通的操作系统都是先读总引导分区,来识别分区之后再是文件和数据,所以总引导分区就非常重要。但专业的设备是可以直接跳过,直接读轨道数据的,所以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员和设备导出数据。

补充内容 (2022-8-2 09:35):
不过我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硬盘超过4.3T对主板(包括BIOS)、操作系统都有要求,老主板老操作系统是不支持的,你可以查看BIOS, ...

谢谢回复!

该硬盘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已经使用了4年之久,想来应该不是操作系统盒主板不支持的问题。

网友:
没事的,长达四年之久楼主都没想过备份一丢丢,说明这些数据不是很重要。这硬盘再给楼主用四年,八年,十二年楼主也不会去备份的。四年摔一次跟头怕什么,爬起来记住在哪摔的就是了。

网友:
希捷的硬盘就这个尿性,前一秒还好好的,后一秒卡机无法读取,不给任何警告时间。

这个硬盘其实还有救,多数情况是磁头有毛病:

a. 找个能带起硬盘的环境(PC、硬盘盒),硬盘长时间插电(>1h),就有一定的概率读盘,之后抓紧拷贝关键资料,若干时间后会再次掉盘,需要冷却后重新操作;

b. 找专业人士开盖,几年前 1TB 大约 2k-3k 价格,这 5TB 难说。

网友D:
硬盘损坏个人想维修成功率基本是零,好的硬盘打开外壳工作也就十秒左右就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头坏了,最好更换磁头,不更换的话就慢慢读,把硬盘做镜像

这恐怕比买新硬盘还贵

网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超洁净工作室,别试图修理硬盘磁头及蝶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硬盘损坏个人想维修成功率基本是零,好的硬盘打开外壳工作也就十秒左右就烧坏

没那么快,坚持个开盖的硬盘可以玩个个吧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快,坚持个开盖的硬盘可以玩个个吧小时

我亲自试过的,把硬盘开盖用移动硬盘盒连接,10多秒电脑卡死硬盘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亲自试过的,把硬盘开盖用移动硬盘盒连接,10多秒电脑卡死硬盘报废

故障盘吧,😂我可以用全新盘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盘吧,😂我可以用全新盘来测

120G正常盘,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希捷的叠瓦盘很容易出问题,建议买西数的4T蓝盘跟紫盘,性价比很高最主要是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远离叠瓦盘,不管是希捷的还是西数,Y一坑爹货。

网友:
干过几年数据恢复的路过,你这个硬盘是内部固件有损坏的了,所以造成无法工作,像楼上那些换板子,开盘那些的存心是让你把硬盘彻底搞废的,如果你有PC3000数据恢复工具可以搞搞,地球上硬盘数据恢复最强的软件,不过一般人不会买这玩意。好几个W。
不愿意买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掏钱找数据恢复了,看你的数据价值了。
我有一个朋友还在搞数据恢复的,需要的话PM我联系方式。

网友:
然后可能有人说我是打广告的,我在这边解释下你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硬盘里也有系统的,我们叫固件。然后固件比较大,用flash成本高,所以厂家设计成一小部分存flash,大部分存在盘片上面,flash和盘片上的固件信息相对于,瞎换板子硬盘直接罢工。
磁盘正常的时候,通电加载一次固件就不去读取固件区(除非记录开机时间的时候),所以正常开关机硬盘不会损坏固件。当工作一段时间后磁头性能下降了,读取速度变慢,再继续下去就会读取不出一部分内容,然后会标识为坏道,然后在固件里有个叫坏道记录表里添加对应的记录,这时候就表现卡顿了,因为硬盘在读写固件区的内容,完成后再去处理操作系统的读写指令的,当坏道越来越多的时候,坏道记录表会越来越多,卡顿表现的越严重,这时候没有耐心关机断电的话,因为硬盘还在读写固件内容,那么很大概率把这部分固件损坏掉,然后再次开机硬盘就歇菜了(相当于操作系统的文件部分损坏了)不能启动,当年希捷的固件门,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2.5盘,希捷500G盘。不能正常启动,加入正常启动的电脑里,主板能看见盘,但启动后看不到盘.....

找来一块G41好的主板+电源+U,设置好BIOS,接好硬盘;插入USB系统安装盘,然后开机,进入安装界面(还没有真正安装,进入的是U盘自带小系统),这时候可以看见硬盘了,打开也能看见资料,最后用移动硬盘(或其他U盘),分好多次,把资料COPY出来,OK

网友:
一般pe启动时要读硬盘的,所以你要想进pe用DG拷贝数据就会卡死或者非常慢。

可以试试进入dos,用dos下的DG看看能不能识别硬盘,如果能,把数据复制出来。

网友:
很久之前做过系统管理员,那时候数据的备份还使用磁带机,备份的速度非常的慢,一般下班前输入打包压缩命令,第二天上班验证打包是否正确,再卸载磁带。
我自己备份就采用简单的移动硬盘,同步文件使用 freefilesync,比直接硬盘之间拷贝速度快还稳定,同步很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