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ype-c otg

楼主(2022-08-01):
加个type-c插头,在cc1(cc2)和地之间接个5k电阻,U盘连接手机。

网友:
很有才华。

网友A:
看了两次才看明白原来是给U盘增加了个type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次才看明白原来是给U盘增加了个type插头

一端插电脑,一端插手机。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换器不是一直有吗?我几年前就买了个给小米手机用,可以直接读写U盘文件

   你说的应该是这种。我花10块钱买的三星type C otg转换头。闪迪双头的64G U盘现在只要60块钱左右。

网友:
这个带USB供电吗

网友:
网上有卖的那种好像没有这么大

网友:
这种样子,没有你这个长

网友(2023-12-24):
悠闲 没事可以做一下

网友:
  刚购买一只双插头64G 的,55块钱。插手机或笔记本的type C口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