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圈纱包线

楼主(2022-08-01):
一圈纱包线里包的是什么线?铜丝、银丝用砂纸一大是银白色。线径0·12、还有弹性

线

线

网友:
测量一下单位长度的电阻值,可简单判断是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应该是测量温度用的热电偶材料中的一种。康铜是其中一种材料,也许是镍铬。热电偶和热电阻有点区别,必须两种材料的线组成。如果比一般铜丝和铁丝还稍微硬一点带一点点黄色,有点弹性估计你说的康铜丝对的。

网友:
这应该是康铜丝,漆包,然后缠丝的

网友:
原来是一卷

网友:
康铜丝,性能稳定,可以制作线绕电阻   修理老式的万用表可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和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