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充电芯片CN3791

楼主(2022-08-01):
看了shuzhi做的太阳能锂电池充电器,也去买了几片,面包板是试试效果很好。场效应管3401,二极管107,RCS0.39欧姆,R2 100欧姆R3 36K R4 R1 10K,输入12V不接电池输出4.2V,双灯乱闪。

楼主:
CN3791充电时10脚的PWM信号。

网友A(2022-09-02):
感谢您还亲自替我做了个实验,最近一直在忙,这两天才得空测试了下,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充电电压充到4.07V就截止了,我以前测试的电池也是4点几伏,所以显示MOS管未打开。
我的R3(33k)、R4(10k)、RCS (三个0.5欧并联)0.166欧
按照手册上说的,周边的阻容元件,也都是按手册上来取值的,
测试充电时,芯片的其他脚电压都正常,就6脚MPPT的电压偏高。手册上说这个脚电压1.2V,实测是1.5v,明显偏高很多。输入电压6.3V,输出电压带载时4.17V,
不知什么原因?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还亲自替我做了个实验,最近一直在忙,这两天才得空测试了下,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充电电压充到4.07V ...

6脚电压是跟踪太阳能电池板的,当天空有云飘过时太阳光线能量不足光电池输出电压跌入,此时6脚电压低于1.2V以下充电集成块输出关闭。这个6脚电压用稳压电源的话1.5-5V都没有关系,主要检测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电路效率蛮高的12V输入电流约200mA多点充电电流约0.6A。6脚用太阳能电池板要调整,不用太阳能电池板无所谓,给一个大于1.5V不高于5V的电压就可以。你的板子正常没什么问题。

楼主:
比如你把输入电压调到5V然后调R3使集成块输出刚好关闭,再将输入电压调到6.3V看看集成块是否打开输出充电了。

网友A:
现在问题是充电池电压充到4.07V就截止了,或者电池电压高压4.02V接通电源时就不充电。必须低于4.02V才能工作。
带载时测试充电电压输出为4.17,达不到4.2v,空载时输出4.1~4.3之间来回跳动,无法看准确数字。
今天又焊了个全新的板子,只焊接了最基础的部分,问题依旧。
二极管两端加入高频抑制阻容元件,问题依旧。
无语了。。。

网友B:
你用什么万用表检测的,万用表校准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是充电池电压充到4.07V就截止了,或者电池电压高压4.02V接通电源时就不充电。必须低于4.02V才能工 ...

我充电到跳灯电池端电压也是只有4.01伏,断开电池再接通也是不充电的。空载输出电压是看你输出放的电容大小有关,我放1uF测量输出电压约4.78V,放10uF约4.2V,我输入12V,你输入6.3V(因为你的集成块脉宽已经很宽了)输出略微低一点点也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万用表检测的,万用表校准过吗?

用的优利德UT136C+,你这么一说,我赶忙换了个日置的hioki 3244,确定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还亲自替我做了个实验,最近一直在忙,这两天才得空测试了下,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充电电压充到4.07V ...

电容也得查查,是不是有性能不好的

网友A:
找到充电电压不到4.2V就截止的原因了,跟Rcs的阻值有关,Rcs越小,设定的充电电流越大,当充电电流小于设定的电流的16%,充电就截止结束了。 所以要考虑太阳能板的输入电流能力,和Rcs阻值对应。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找到充电电压不到4.2V就截止的原因了,跟Rcs的阻值有关,Rcs越小,设定的充电电流越大,当充电电流小于设 ...

那最后调整Rcs是多大?我最近用9V太阳能板做了一个,发现无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