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种田郎喷雾器充电器,没基础,自己没修好

楼主(2022-08-01):
各位老师好,这是一个种田郎喷雾器的12v充电器,我自己换了一个lm358p的运放,原机运放为lm358,它烧掉了,其他元器件没看见有明显损坏,没换之前一直显示绿灯,换完之后显示红灯,但还是充不进去电,测输出端没有12v输出,变压器输出端也没有12v输出,想让各位老师教教这个电路原理和怎么维修,纯小白向的那种!谢谢各位!

楼主:
电路板在这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端也没有12v输出??这里输出是交流电,,,可以量一下输出电容两端的电压(470uf25v)。。指示灯亮,应该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端也没有12v输出??这里输出是交流电,,,可以量一下输出电容两端的电压(470uf25v)。。指示灯 ...

哦哦,好的,我量了电容两端的电压,有14v,但是输出的线这里没有12v,正在按照楼上老师说的看书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我量了电容两端的电压,有14v,但是输出的线这里没有12v,正在按照楼上老师说的看书学习

那就是输出线有问题,量一下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输出线有问题,量一下通不通。

是通的,刚刚冲了一下电试了试,速度很慢,一个多小时电压才升高0.1v,不知道是电池坏了还是没修好,谢谢您了,我看看书把理论研究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