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隔离变压器维修电源时还是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

楼主(2022-08-01):
隔离废了漏保

隔离后单手碰到无感觉(如没隔离,一般都穿衣服和鞋子电流30mA就触发漏保跳闸
等第二个手一碰到?(直通心脏电流还不会小,总闸漏保还是无动于衷
在没有解决单手碰到会报警的前提下? 还是看看下面这位网红老师的做法

老师傅都知道
新手千万不要误解隔离后就可放心乱摸带电电路板

这是他用的隔离带短路保护维修电源

戴一个手套是他的常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明白机理,触电产生伤害的前提是形成放电回路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让你单点接触时带电体时,并不和 ...

提起要安全就说用隔离变压器,很少看到有人像你说了这么明白。

我实际一直没用隔离,看到人家说隔离也认为很安全。那新手听说隔离更会当它万无一失。

自己年纪大,更怕死了,家里总闸有个电子漏保还再加个电磁漏保,工作台上试电板加个10mA漏保。虽然手上没有1:1的大功率隔离,但有相同500W变压多个。于是也用二个组合成个1:1的隔离,还自喜我这个是二重隔离更安全,结果组装时细思分析:或许在有些场景下还没漏保安全

所以发个无用的帖子提醒新人,那怕停止供电了,也最好戴好手套。

网友B:
我觉着这种量高压,就不该用表笔戳,我已经因此戳坏好几次电路板了,表笔打滑,彭的一声。

应该电路板断电,用夹子夹好(可以焊一小截铜丝),再通电。 我在尽量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这种量高压,就不该用表笔戳,我已经因此戳坏好几次电路板了,表笔打滑,彭的一声。

应该电路板断 ...

你的做法更安全

网友:
我觉着这种量高压,就不该用两手拿表笔去量,应该单手操作或者把黑表换成夹子这样最安全

网友:
其實可以通過預判+計算+斷電測量來解決,很多時候開關電源的故障大部分很容易,保險,電容,二極管,穩壓管,橋堆,開関管,驅動IC以及電阻。保險炸的直接測后級首先是開関管,然後是IC,還有電容。帶載差多數是電容引起的。

网友:
这一辈子被电过许多次,有一次被380V电到昏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这种量高压,就不该用表笔戳,我已经因此戳坏好几次电路板了,表笔打滑,彭的一声。

应该电路板断 ...

唉,手都划了一下,一块开关电源废了!泪目

网友:
我被那个大电解打过,

网友:
大电容没放电,经常被 电击

网友:
电压太高的时候拿表笔直接戳容易出火花

网友:
不管是否隔离我都不会用手接触电路板,要接触也会用厚的东西垫起来再单手操作;不过记得之前上班时试过因为手悬空在板子上又没垫东西,手打滑被比较高的直流电电着那感觉真酸爽,比交流电过瘾

网友:
每年都被电,各种原因,比如线皮破、手打滑、误碰

网友A:
要明白机理,触电产生伤害的前提是形成放电回路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让你单点接触时带电体时,并不和大地形成回路,但你同时多点接触时,如果和变压器输出形成放电回路时,触电仍是会产生伤害的,又比如还有线路板上的直流高压电解的放电,直流高压电怎么能靠变压器隔离?

漏保需要
——电站的发电机或供电所的电力变压器零线接地
如果这个变压器零线输出端不接地,就也是一个大隔离变压器,但那样一来漏保就用不起来了

因此漏电保护器一个是必须安装在同一(假如触电)放电回路里,如果不能形成回路,就法起触电保护作用

网友C:
用双手握笔进行测试,本身就是错误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手握笔进行测试,本身就是错误的方法。

你的说法对

可实际工作时大多人(我)都会带电测试。

鉴于不少人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提醒新人最起码要想网上那位老师,养成戴手套的习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着这种量高压,就不该用表笔戳,我已经因此戳坏好几次电路板了,表笔打滑,彭的一声。

应该电路板断 ...

要维修电源,首先就要在测试点上焊上300欧直插电阻,测试电压直接在电阻上测量即可精确测量从下边接,一般接上边,偶尔出问题有300欧电阻也不会有太大问题,至少不会接触错了地方。

网友:
用个通表量铁芯大电感的通断,两手的手指接触电感的两端和表笔,断开的瞬间也遭电击,只是这种
触电不持续,但在高空作业,由此造成站立不稳人掉下去,还是很危险.  懂电的电死基本上就是这种因为
麻痹大意. 本人假货包买的内六角扳手,38元包邮一套,介绍说是S2材料, 这个价不算便宜吧. 到手后做工
很不错,硬度也好,几年后有次放窗边外出几天,回来后发现被雨水淋到而生锈,但小号常用的不锈,照理有
防锈镀层的含铬工具钢是不太容易生锈的,后来又发生同样状况的一次,也是不常用的大号生锈,终于明
白奸商的狡猾.这种工具如高空作业,你以为高级合工钢S2可靠,可以用力扳,但猝不防的断裂失手造成的
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维修电源,首先就要在测试点上焊上300欧直插电阻,测试电压直接在电阻上测量即可精确测量从下边接,一 ...

你的意思是300欧电阻,焊接再被测点上,然后测量300欧电阻的另一端(不焊接那端),这样相当于 是串了个300欧电阻 ,对测量结果影响不大,是这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300欧电阻,焊接再被测点上,然后测量300欧电阻的另一端(不焊接那端),这样相当于 是串了个3 ...

现在的PCB真的是很难找准焊点,表笔一滑立刻就傻,焊上电阻,最起码地线不用触着,测量点也不会错,省了一堆事。所以我的万用表首选是夹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PCB真的是很难找准焊点,表笔一滑立刻就傻,焊上电阻,最起码地线不用触着,测量点也不会错,省了 ...

理解了,

我都是焊上一个圆环,就是弄根铜丝在螺丝刀上绕一圈,接头拧一下再焊上,挂示波器方便。我也常用夹子,表笔不好用。

网友:
过去隔离电源是因为早期电视机开关电源次级是带电的,不小心碰到电视底盘会被电,90年代后期基本都是隔离电源了,次级不带电,所以隔离电源也失去了意义

网友:
有隔离变压器,测量次级电压,也要养成单手操作的的习惯,就是先固定一根表笔,然后再测量电压。

网友:
电源类的PCB上手持两只表笔测量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操作,除非24伏以下的电路都不能双手操作。一个好习惯人与设备仪表都安全。

网友:
带手套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触电,但不一定是我们要养成的习惯。操作特定设备按规程是必须要戴绝缘手套的。但是检修有些精细设备戴手套操作是不方便的。戴手套(前提是手套是绝缘良好的)只是减少了触电的几率,但是你身体的面部肢体的各个部位都有可能碰触到 带电体。因此我们要养成的习惯第一是对电的敬畏,二是与带电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三是杜绝 没注意,不小心,一定要想好了,看准危险点了再动手。隔离变压器,安全电压都是都不是绝对安全的。电气知识可以学的不好,但是安全用电,安全操作的规程一定要    学会,否则你将为此付出代价。

网友:
维修中首先要认清电路的工作电压,如何较高就要小心了。要养成单位手操作的习惯,手尽量别碰触表笔尖,双脚下要绝缘。安排漏电保护器和灯泡,防止短路。双脚不接地,漏保是一般是不会工作的了。隔离变压器在对于测量电器波形中有用,可以保护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