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迷你PC还安装有TPM安全硬件

楼主(2022-08-02):
最近重装迷你PC系统,发现它还有TPM固件。这个主板估计是为平板电脑设计的,所以它有触摸屏接口,全efi基本设置界面,没有bios,不支持win8以下系统。在安装win8.1系统后,所有硬件都可以正常工作,TPM设置也正常。但在安装win10后,再安装8.1就不能激活TPM了,信息显示是错误输入密钥次数过多而封闭,但每次运行并没有要求输入密钥的提示,而是直接出现被封的界面,改回win10就又可以用了,这倒像苹果的手机,升级后不能退回。win10安装后不能加载触摸屏接口,否则在efi启动时会出现不可修复的错误,而导致必须重装系统(win8没有问题)。机器虽小但五脏俱全,包括D-sub (VGA)口、HDMI口、TF卡口、WiFi蓝牙、音频口等,但内存、硬盘是固化的,不能扩展。Intel凌动四核处理器及核显可满足看网络视频的需求,网页刷新速度比较慢,毕竟最高1.83GHz的主频太慢了。本想把TPM安全固件清除到出厂状态,但一直不行,看来使用它要特别谨慎,不要轻易重置密钥,以防备芯片被封闭。发几张图;  批注 2022-08-01  批注 2022-08-01  批注 2022-08-01  批注 2022-08-01  批注 2022-08-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多开几个浏览器标签页。

感谢回复!你指的是这样开页吗?好像也比较快。javascript:;

网友B:
上网本配置,这个跑win10不卡吗?我有个Z8350的平板,跑win10 2016 ltsb都不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本配置,这个跑win10不卡吗?我有个Z8350的平板,跑win10 2016 ltsb都不流畅。

还行吧,启动大约20秒,先安装的1703,WiFi更新比较慢,半天才升级为20h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行吧,启动大约20秒,先安装的1703,WiFi更新比较慢,半天才升级为20h2。

试试多开几个浏览器标签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网本配置,这个跑win10不卡吗?我有个Z8350的平板,跑win10 2016 ltsb都不流畅。

我买过4+64GB的z8300平板,win10系统,又慢又热,要命的是电磁笔驱动不兼容高版本win10,升级到高版本或直接安装高版本,都会偏移,只能用那个原厂镜像,试过Ubuntu,触摸屏没驱动,电磁笔却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4+64GB的z8300平板,win10系统,又慢又热,要命的是电磁笔驱动不兼容高版本win10,升级到高版本或 ...

感谢回复!有没有试着重装一下系统?另外,如果太慢可以试试windows 8.1,那就快多了。不过,凌动Z0000系列有个特殊的驱动,名字是:SOC_BYT_Win8.1_32(这个驱动在10上也可以用,我使用的是32位,64位是_64)如果没有找到,就不要重新安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有没有试着重装一下系统?另外,如果太慢可以试试windows 8.1,那就快多了。不过,凌动Z0000系 ...

倒是没降级,现在那个平板给我亲戚拿走了

那平板拿来办公倒是不慢,还带2个标准usb,方便插优盘鼠标,键盘是磁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是没降级,现在那个平板给我亲戚拿走了

那平板拿来办公倒是不慢,还带2个标准usb,方便插优盘鼠标, ...

谢谢回复!不知你的平板是否也有安全固件?另外,我的小机器也是散热不好,太热就罢工了。在30°的室温下,掀开盖还得用风扇吹着。发张图 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你的平板是否也有安全固件?另外,我的小机器也是散热不好,太热就罢工了。在30°的室温下 ...

tpm在重装系统或刷bios前关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m在重装系统或刷bios前关闭就好了

感谢回复。这种小主板的efi没有打开或关闭板上固件的功能,但无论是什么TPM固件,都不要多次改变属主,否则就会永久封闭,只有重刷BIOS或许才能恢复!

网友:
这配置当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