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电脑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2-08-02):
(图片)

网友A: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上次通电期间检测到电源浪涌。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华硕防浪涌被触发以保护系统免受不稳定的电源单元的影响
Press F1 to run setup
按 F1 运行设置

网友B:
是不是USB口插了U盘或其他带设备?拔下来试试

网友C:
按“DEL”键,进“BIOS”,恢复默认值,保存退出。

网友D:
按F1啰,设置选择默认模式,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DEL”键,进“BIOS”,恢复默认值,保存退出。

着急了,直接拔了,重启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SB口插了U盘或其他带设备?拔下来试试

谢谢,u盘拔了,前面金属部分挺热的。现在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SB口插了U盘或其他带设备?拔下来试试

谢谢回复,现在是好了,估计是u盘有问题,这个u盘在笔记本上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上次通电期间检测到电源浪涌。
asus anti- ...

谢谢回复,现在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DEL”键,进“BIOS”,恢复默认值,保存退出。

谢谢回复,现在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F1啰,设置选择默认模式,重启。

谢谢回复,现在是好了

网友E:
设置C盘为主盘,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C盘为主盘,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不会设置,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