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 OCL 电子管

楼主(2022-08-02):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的 捕获 (2).PNG 捕获 (3).PNG

网友A:
上图,即典型的SEPP电路。由于不是自倒相的SRPP,所以,输出工作状态可以是甲类,也可以是甲乙类。输出阻抗为普通推挽的四分之一,可以有效地降低输出阻抗,降低输出变压器的绕制难度。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管上管的灯丝耐压,该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上管是单独使用灯丝绕组的,但该图的缺陷是,上管灯丝绕组的交流电位应该等同于上管的阴极电阻接下管屏极处,所以,至少应在上管灯丝一端接0.1μ电容至上管阴极电阻接下管屏极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即典型的SEPP电路。由于不是自倒相的SRPP,所以,输出工作状态可以是甲类,也可以是甲乙类。输出阻抗 ...

这个输出还是有变压器的,只不过是自耦降压与喇叭匹配的。

网友B:
这个比较早,好像86年的样子。做过类似的功放,6P1并联单端推挽,相比标准推挽声音明显不一样,还是标准的好听耐听,那时还没有测试条件,不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早,好像86年的样子。做过类似的功放,6P1并联单端推挽,相比标准推挽声音明显不一样,还是标准的 ...

与管子工作状态有关。

网友:
晶体管的OCL功放是指不用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容的电路,输出频响不受变压器的限制。
这个是玩噱头,还是用了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管子工作状态有关。

这个因素可以排除,各种偏置都尝试过,包括固偏。

网友:
不是真正的OCL,不是真正的无输出变压器,无输出电容的OCL。

网友C:
省了牛钱,高压供电还需要正负电源,输出功率却比单端机器略大一点点,得不偿失啊。

网友D:
牛也没省,反倒多投入了两套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省了牛钱,高压供电还需要正负电源,输出功率却比单端机器略大一点点,得不偿失啊。

如果上下管都采用五极管接法,功率会提上来的。该图是6P14三接。如果6P14三接做普通甲类推挽,输出功率也就4W多。白居易先生做6P14三接单臂,输出功率也就2W多,所以6P14三接甲类推挽功率也就4W多。这与SEPP推挽方式无关。
该电路不是什么标准OCL,因为有提举电路,不是全对称的,所以无必要采用什么正负电源,普通200多V高压,采用倍压整流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下管都采用五极管接法,功率会提上来的。该图是6P14三接。如果6P14三接做普通甲类推挽,输出功率 ...

五级管接法要求帘栅极对阴极的电压恒定,你看看电路会不会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级管接法要求帘栅极对阴极的电压恒定,你看看电路会不会更复杂?

会更复杂一些。最简单的也必须加帘栅极电阻,滤波接6P14阴极。
但是这种电路,毕竟给业余绕制输出牛带来了方便。由于无直流通过,铁心可以缩小。
当然,如果采用6N6,则比SRPP自倒相输出要大一点。
其实原件也没过多,该电路采用屏阴分割倒相,只是比普通电路多了一只提举电阻和一只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牛也没省,反倒多投入了两套管子。

您的意思是两只6P14做单臂,每声道输出4W,所以仅用2只管子。
但毕竟不是推挽。该图是讨论6P14三接推挽的情况。

其实6P14这种管子做单臂五极管标接输出是很有优势的。但有一个前提,必须输出牛要好。

听胆音传真,您的设计6J4推6P13三接、6G2推6P3标接,在视屏中听录音都有极好的效果。但也必须看到胆音传真始终都使用他那个大个子(铁芯功率不小于60W)的输出,对提升其音质也起了重要作用。
业余爱好者很多人没有什么好输出牛,有的人恐怕使用的还是代用品。能否使用便宜的输出却收到更好的音质,恐怕是这类SEPP和SRPP实验者的目的。

网友:
这个还是实操的有说服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两只6P14做单臂,每声道输出4W,所以仅用2只管子。
但毕竟不是推挽。该图是讨论6P14三接推挽 ...

玩胆机确实是要有一头好的输出牛。既然都知道这个事实,为啥还总是想着走捷径找代换呢,用电源牛代替输出牛,永远只是能响而已,无论你电路上做出多少改进。音频牛有自己的构造,电源牛总是不能完美代替。

网友:
6P14有点小贵,不如用6P13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胆机确实是要有一头好的输出牛。既然都知道这个事实,为啥还总是想着走捷径找代换呢,用电源牛代替输 ...

早年管子便宜,牛贵。今天如果不是自己绕制,买个好单端牛也得几百元。那个几十元的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字,不能说,就叫“舍不得”吧。

网友:
根据手头现有的牛的参数选电路,这是一种玩法;先选电路,然后根据电路的要求来配牛,这是另一种玩法。因为自己没条件养牛,所以通常我是选择第一种玩法,虽是一种无奈,但是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_^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A:
上图,即典型的SEPP电路。由于不是自倒相的SRPP,所以,输出工作状态可以是甲类,也可以是甲乙类。输出阻抗 ...

此图灯丝接法错误,教条的照搬输出上管单独灯丝,那是末级单电源的情况。这个末级双电源上管阴极与输入管推动管阴极电位基本相同,下管阴极电位-300V左右,应该下管单独灯丝才对。

网友:
这个双电压的要有直流稳定系统才能正常工作,以国产6P14的离散性而言,没有工作点稳定系统基本上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网友E:
无线电的图也敢用?篇审不负责任,输出少了一个8微法的隔直电容。否则下管没有屏压。

网友:
电路新颖,有启发,学习了!

网友:
在晶体管电路中,习惯上OCL与OTL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先后关系,先是要突破推挽电路的频响受输出牛(T)的限制,产生了OTL,但早期的电路需要25/16阻抗喇叭,最好在32欧左右。大部分厂制机还是直接推动8欧喇叭。由于通过C连接负载,所以频响依然受C的限制,于是产生OCL。晶体管功放的OCL本质上是相当于OTOCL,是先后关系或包含关系。尽管还有一种OTL是互补型推挽电路,连输入牛也没有了,但很多场合OTL主要强调无输出变压器电路。

但在胆功放电路中,尽管胆管输出阻抗就算到常规的1/4,通常能降到1.2k~1.8k,比起低阻抗喇叭还是很高的,少数管子可以用400欧特殊扬声器外(见德国方案)才能做到真正的OTL,但通常情况下还是要通过一个1.几k的牛变换,并直接推4/8欧等低阻喇叭,避免差距太大。而初级在1.几k的牛在分布电容方面已经改善了很多了,且降低了绕制难度,所以总的频响不受T的制约了,此后的矛盾就转向了去掉电容C了,所以楼主资料里的OCL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知识强调了OC而已。因为除特制高阻抗喇叭外,胆功放是很难做到OT的,因此可以理解成胆功放的OCL并不包含OT的概念。
换句话说,通常胆功放做不到真正OTL,所以在去掉连接电容C就成为电路的一个特点了,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原文的含义了呢?
个人理解不一定对,敬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的图也敢用?篇审不负责任,输出少了一个8微法的隔直电容。否则下管没有屏压。

看错图纸了,这里是正负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因不能编辑修改了。特在次更正,说话有点过火,对不起坛友,道歉!

网友:
原理图可以工作,但电压推动和倒相管的灯丝不应该和功率级下管共用一组灯丝电源,下管6P14的阴极是负310伏,灯丝公用耐压受不了,应该多加一组灯丝单独供电压管使用,

网友:
很有晶体管机器1969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的图也敢用?篇审不负责任,输出少了一个8微法的隔直电容。否则下管没有屏压。

请您看清楚;下管是零屏压,是对的;因下管阴极不是接地,而是接负三百伏

网友:
既然6P14三接,还OT,都低阻再加低阻了。输出只有5W,却去掉两阴极电容使输出功率更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