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J8-1有声无台

楼主(2022-08-02):
收到一台红灯2J8-1,初看品相不错,除了拉杆天线损坏之外,没有修过的痕迹。

通电试机居然能收台而且效果不错(同位置即使是新机器大部分也是一片噪声)!

想进一步洗洗波段开关电位器等,结果把拉线搞断了,费了不少劲才搞定。

可变电容一段定位秃了,直接换了个可变电容,电位器也是换了个新的。此时,还是有台有声的。

看电解都是71年的,干脆全换掉,此时居然变的出奇的安静,一点噪声没有,误以为搞坏了。但从变频管及往后各级注入信号反应巨大!

但此后就有声无台了!从各级以及双联、天线等处触碰都声音很大,就是三波段均无台。

仅有的一份印刷图看不大清,本身元件排列也比较紧凑,想拆下某原件检查测量难度较大,例如检波二极管……

不知道此机能否在线检测判断检波二极管是否损坏?

请各位高手支招!

图是借用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正常。以前都碰到过。我是吸取教训了,一般能响就不乱换电解了。哪怕比较难看落灰了。9楼 ...

是! 是个教训,没坏为什么要都换掉?

网友B:
按9楼的办法试一下,问题出在变频级可能性较大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肯定要重点检查换上去的电解电容是否有问题,另外是否在更换过程中碰坏了旁边的元件。
有信号发生器的话,可在适当位置注入音频信号或高频信号,检查损坏的位置。
只有万用表的情况,可根据图纸分别测量各三极管的工作电压是否异常,再分析查找具体损坏的元件。

我们的乐趣就是在于出现故障时将她盘好。

网友:
要查是不是检波二极管坏了很好办,示波量检波前后波形。

不过,我怀疑不是检波的问题。

网友:
看看新换的电容极性是否焊对了,并检测工作时的电压。

网友:
上两张机器的正反面电路板的图片让大家看看,也许会看出点问题呢。

楼主:
这线路板的元件面也有标注,所以电解极性焊错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网友C:
您是没焊错,但是电解的封装可能会搞错。C21是AGC的电容。

网友D:
这种情况我的方法是,找一台正常的收音机,调至一个强台,然后找2段约1米长的导线,先互相绞合10cm,其中一根接正常收音机的检波二极管之前,取出它的中频信号,将另一根接待测收音机的一中放基极,如果收音机的中放及后面电路正常,被测收音机将能正常出现信号机的收听电台声,同时,或用作中频信号源调试中频变压器,如果信号过强或弱,可调节导线的绞合长度,如果被测机声音正常则是本振及天线问题,如果不响,再测二中放,确定是中放还是检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没焊错,但是电解的封装可能会搞错。C21是AGC的电容。

c21是最后一个换上去的电解,在换它之前就已经是有声无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的方法是,找一台正常的收音机,调至一个强台,然后找2段约1米长的导线,先互相绞合10cm,其中一 ...

这种方法我还真没有用过,我也试试看。

楼主:
论资排辈,不忍丢弃!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正常。以前都碰到过。我是吸取教训了,一般能响就不乱换电解了。哪怕比较难看落灰了。9楼的方法很好,建议采纳。其实铝壳的电容大部分还能用,不像黄色玻璃钢材料那种壳子的,基本必须换掉。密封性差,干涸了。像和平、天和等品牌的坏的不多。我有个认识的老师,喜欢收藏,他的口头禅是“没动过一烙铁”,特别是比较稀有,买来很贵的,一般不要动了。

网友E:
查一下可变电容,是否内部转轴上的紧固小螺帽松了,造成转轴动,实际动片没有动。老可变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9楼的办法试一下,问题出在变频级可能性较大

触碰变频管集电极反应巨大,基极稍低点。我也是估计没起振,但三波段同时停振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可变电容,是否内部转轴上的紧固小螺帽松了,造成转轴动,实际动片没有动。老可变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

可变电容换了新的,外壳透明度较高那种,可以清晰看到动片转动的情况。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短路现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碰变频管集电极反应巨大,基极稍低点。我也是估计没起振,但三波段同时停振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如果触碰集电极声音很大,而触碰基极反而咔嗒声小,考虑换一个3AG变频管看看,前提是三个脚电压基本对的.如果电压都不对,不要贸然动三极管.而要找三极管外围电路电阻电容,你这个状况三个波段不可能同时不起振,而且前面都响的,严重怀疑第一三极管及三极管周边元件有焊接不良现象,还有就是焊盘与铜箔交接处断裂,但肉眼看不到裂纹.不会是大毛病.多摇动摇动BG1及它周围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触碰集电极声音很大,而触碰基极反而咔嗒声小,考虑换一个3AG变频管看看,前提是三个脚电压基本对的.如 ...

谢谢!我会按照各位的思路再仔细查找。

网友:
好办在换回去,不是所有的老电容都不能用的,做法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F:
辨别故障收音机变频级是否起振,有一个简便方法,打开一台好的收音机,把频率调到中波高端位置,同时音量调节到中等偏大,再打开故障机开关,使两机靠近,旋转故障机调谐旋钮,看看好的机器能否发出差拍叫声,如果没有差拍干扰叫声,基本上可以判断故障机变频级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辨别故障收音机变频级是否起振,有一个简便方法,打开一台好的收音机,把频率调到中波高端位置,同时音量调 ...

学习了,宝贵的经验。

楼主:
目前确定BG1集电极电压正常,基极发射极均无电压!

楼主:
C8一端有个焊锡渣导致短路,去除后三波段已能收台,但噪音很大,量BG1基极电压,三个波段均为1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辨别故障收音机变频级是否起振,有一个简便方法,打开一台好的收音机,把频率调到中波高端位置,同时音量调 ...

这是修理收音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是修理收音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学习了....谢谢!

朋友不客气,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不客气,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坛友这种无私奉献,真是值得学习的。点赞一下。....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C8一端有个焊锡渣导致短路,去除后三波段已能收台,但噪音很大,量BG1基极电压,三个波段均为1v。

把这管子换掉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先确定低放级有无故障。如低放级完全正常,那么就在线用万用表的10V挡,测变频及中放这几个高频管的集电极及发射极和基极的各级对地电压。从判断各级工作点是否正常。一般所有的外差机这些参数大同小异。如果工作点电圧相差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个节点有了毛病或开路或短路。有电阻变直或开路。有电容漏电或短路!应该毛病很容易就找到了!试试吧。不难!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是以前很好的收音机。

网友:
是否内部转轴上的紧固小螺帽松了,造成转轴动,实际动片没有动。老可变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看来后面跟帖的朋友们都没有仔细看前面的叙述。

网友H(2022-09-11):
引用 网友F:
辨别故障收音机变频级是否起振,有一个简便方法,打开一台好的收音机,把频率调到中波高端位置,同时音量调 ...

很好的技术传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好的技术传授。学习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唉!想当年那个时候多么的淳朴实在,电路图都有……

网友:
他的口头禅是“没动过一烙铁”.....

网友(2023-09-26):
这好了,治聋给治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确定BG1集电极电压正常,基极发射极均无电压!

管子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2024-02-17):
红灯2J8-1是一款质量非常优秀的收音机,在零件选择装配制作都是非常严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资排辈,不忍丢弃!

这些电解电容,真没有必要把他全都换掉。绝对不可能所有的电解电容都在失效的状态。在业余维修时。只要它有容量,或者是容量偏小或偏大。基本可以使用,尽可量的保持收音机原始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