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抓娃娃机电路图

楼主(2022-08-02):
如题,想找其原理图,修一台机器,先谢谢!!
    若不适合本板块,敬请版主费心挪到相应板块。

网友A:
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这个没有国家标准,拆开拍照,发上来,大家研究。

网友:
收银验证,计时,抓手前后上下左右的控制,应该不复杂。

网友B:
游戏机哪有电路图?我修过10多年游戏机,全部没有电路图,厂家出厂就一本或一张调整说明。

抓娃娃机还比较简单,就是调整抓力有步骤,比较易坏的是天车线轨里的线(塑料硬化导致芯线折断)、天车齿轮、爪子线包(力不够),另经常需要重新调整抓力,不调整要么抓不着,要么很容易抓。

还有易损件是天车皮带,是某尺寸的密封圈,天车齿轮是铜的,不耐磨,控制手柄上下左右微动开关不太易坏,维修最好有同样的几台机器,以便互换板子确定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游戏机哪有电路图?我修过10多年游戏机,全部没有电路图,厂家出厂就一本或一张调整说明。

抓娃娃机还比 ...

对,这种波子机也是没线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戏机哪有电路图?我修过10多年游戏机,全部没有电路图,厂家出厂就一本或一张调整说明。

抓娃娃机还比 ...

谢谢您的回复,在手柄显示屏上显示07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这个没有国家标准,拆开拍照,发上来,大家研究。

谢谢您的回复,必要时发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波子机也是没线路图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在手柄显示屏上显示07代码是什么意思?

退休6年了,早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戏机哪有电路图?我修过10多年游戏机,全部没有电路图,厂家出厂就一本或一张调整说明。

抓娃娃机还比 ...

您好,这个机器在免费状态已可以工作,到营业模式时,投币不落到底,一按又出来了。应怎样进一步修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机器在免费状态已可以工作,到营业模式时,投币不落到底,一按又出来了。应怎样进一步修理?

投币只与投币器有关,电子投币器淘宝上很便宜,当时20多元一个。

投币器里必须有比较币,譬如一元硬币,所投币必须与比较币相同,装上比较币,投币看投币器能否通过,不能通过微调可调电位器使其通过,还是通不过则可能投币器坏了。投币器的任务就是鉴别币种,并输出脉冲信号给主板,合规的币投入就输出一个脉冲,判定主板是否执行投币脉冲信号,就是拨动投币器上脉冲极性开关(有的机器需要正脉冲,有的机器需要负脉冲),拨动一次相当于投入一个币,拨动几次,看机器能否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币只与投币器有关,电子投币器淘宝上很便宜,当时20多元一个。

投币器里必须有比较币,譬如一元硬 ...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