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豪华12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2-08-03):
北美牌,日本产,盒子上印有超级豪华版12管晶体管袖珍式收音机。
收到时原始包装还在,感觉基本上没有用过什么,外观像新的,但是装饰字12的材料已经老化掉了,估计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产品了。
用了12只锗晶体管效果是比一般的袖珍晶体管机好些,灵敏度高,在盒子上也看到远距离接收字样。输出功率也大一些,用了4只三极管做推挽功放。
谢谢朋友们的到访观赏!

网友:
这管子都是凑数的,唬外行的,许多管子是并联,相当于一个管子,总体和6-7管收音机没区别,而且工艺不像日本,倒像港台或是广东货

网友A:
这个机器用9V电池有点鸡肋了

楼主:
内部也非常干净整洁。原始的附件,耳机,皮套,说明书都保存完好。
电池是新买的,不是原装的

楼主:
实际上我感觉这台机器外观设计很一般,说不上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用9V电池有点鸡肋了

为什么?许多小袖珍晶体管收音机都是用9V电源。
谢谢朋友的到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感觉这台机器外观设计很一般,说不上豪华

虽然说不上豪华,但是看上去还是很严肃很有绅士的感觉!另外现在仍能收听使用,说明这里面的晶体管及电容的质量都很好。五六十年前我们这里还是刚刚才起步,许多人还在捣固45V的直流再声机呢。这机子能保存到现在还这么新,不容易!值得收芷

网友:
电路图以哪一个为准呢?若是按类似“说明书”所列,那并联的中放管是基于什么原理呢?若是按机盒上贴的,也是在第二级中放使用了管子并联。期望能有老师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
话说这么多的管子,现在的接收效果咋样呢?

网友:
我以为是美国鬼子的货,看电路图,下边才知道是日本鬼子的

网友:
没看得出“超级豪华”,感觉做工很一般。要说“超级豪华”可能是指用的管子比较多的缘故吧。

网友:
外观看到了,收音效果如何?

网友:
说明书的图是并管中放,机内贴图是单管

网友:
外观好看,电路其实没啥亮点,回锅肉还是回锅肉,肉切的厚点儿

不过里外电路图不一致啊

网友:
喇叭和变压器的大小决定了收音机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