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ABS塑料上垫高一点点,用AB胶可以嘛?

楼主(2022-08-03):
如题。。。。。。

网友:
看你受什么方向的力,受多大的力。一般来説材料需要有相当的厚度以产生足够的强度。但同时AB胶又太脆了。建议用金属材料,比如铜,然后边缘做出脚,在ABS塑料上打孔,把铜脚从孔中穿出,折弯卡住(类似于订书钉打在纸上这样)

楼主:
一点点,估计最多1毫米

网友:
可用双面胶带多层达到所需,

楼主:
准确的说是加个凸点,约yihh

楼主:
约一毫米直径

网友:
如果只是垫高,没有横向受力,直接双面胶带粘一块塑料片就可以了
如果有横向受力,某宝有卖ABS薄板的,很便宜,天猫还包邮,多厚的都有,买几片回来用模型胶粘上就可以了,非常结实,受力件用AB胶不好,太脆

网友:
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塑料表面刮花才牢固。

网友:
可以尝试 热熔焊上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