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K621-024A模块资料

楼主(2022-08-03):
    松下变频空调CU-HE15KA1不干活了,而且装在3楼外墙太高没法打开修,这么热天赶紧换了台.这台让师傅拆下来,目前发现外机板上STK621-024A模块炸了,另外基本正常,巳下单购了STK621-024A,但全网都没它的资料,以后装上不知怎么测量,请坛友帮忙查下,谢了.
    另外有没替代的,这个是10年前产,已停产

网友:
参考IRAMS06UP60A

楼主:
   网上找得近似图,有一事不明请教坛友,图一中Q1(型号后面15S-060)  R143(0.1欧)C3(68uf/350V) 起啥作用,看不太懂.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ipm模块基本测试很麻烦。短路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ipm模块基本测试很麻烦。短路换就行了。

    短路换就行了。------焊的时候要防静电短接脚吗.
    是击穿短路的意思吧.

楼主:
  修好了,试机正常,等以后装机时再放掉R410,抽真空后定量加注.

先联线加电试机,没炸

先联线加电试机,没炸

  拆时制冷剂无法回收,现在是制冷剂不足情况下试机,电流 压力都不准,R410严格意义上是不允许补加的,因为是二种不同沸点制冷剂混合,必须抽真空后定量加注.

炸掉的模块

炸掉的模块

拆了模块的板子

拆了模块的板子

反面,巳去掉硅胶

反面,巳去掉硅胶

接铜管拉真空

接铜管拉真空

起动后电流 压力

起动后电流 压力

升频后电流

升频后电流

正常了

正常了

楼主:
   最上面是单接电线试修好板子和压缩机正常不,压缩机如卡缸直接报费,不用修了.
   分析原因,一是天气太热,外机在太阳下开机,温度太高.二是拆时发现固定模块螺丝太松,桥堆也是,都可以再紧大半圈,估计模块有散热不良情况.
   另外主电容容量不足 驱动电压不稳也会引起模块击穿,测量后主电容容量正常,小开关电源低压侧电容直接换耐压高一档的,模块驱动供电电容也换耐压高一档的.
   全部修复后,在外机板印刷面喷上三防漆.

   谢谢各位坛友帮助.

网友:
邻居的一块中央空调主板烧坏了给我玩,驱动模块测不出来啥问题,功率管挂了,拆零件玩。
变频的控制板复杂多了,您这块一堆光耦,看着就头大,

网友:
这工具码放得这么整齐有序 就知道干活会一丝不苟~~~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关于定量加注的问题:

1、你是用的电子称是哪一种。是带吊钩的悬挂着称重的称,还是搁在电子称上面称重的称?

2、冷却剂瓶接的那条软管是相当软的软管,还是内部有钢丝增强耐压能力、不是那么软的“软管”?

我上次使用搁在上面称的电子称、不是那么软的软管,进行定量加注,比较失败(误差过大,加r134a加得过多,最后靠看压力估摸着放着一些才最后成功)。所以特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关于定量加注的问题:

1、你是用的电子称是哪一种。是带吊钩的悬挂着称重的称,还是搁在电 ...

       我这儿没R410,单买点也不合算,所有工具和表是R22用的,只是加了个接头,准备到时叫专业修空调的朋友(他不会修板)来加,套新的保温棉铜管喇叭口也要切掉重做,我做的没他好.看过他加R410,电子称就市场用普通的,双表高压表端接真空泵,低压表端接空调,中间接气瓶,双表三通全打开,空调阀门打开,拉真空20分钟后关闭高低压端阀门,关泵.罐子打开阀门后倒立放在电子称上称重,计算好加的量,打开三通阀低压阀门加氟,接近重量时关小阀门至全关,再关罐子。这样不必动罐子,就浪费点管子里的氟.R410和R134a专用软管和表网上都有卖,接口不同的,我只有一台要加,没必要再买全套了,R22的工具加个接头代用下,正式加去借用下大师傅本人 好了.
     R410是加液体的,这和加R22完全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儿没R410,单买点也不合算,所有工具和表是R22用的,只是加了个接头,准备到时叫专业修空调 ...

谢谢回应。

看来我要再买软管才行。上次加后,再作试验发现,那条比较硬的管子放置角度稍有变化,就会引致称重显示有数十克的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应。

看来我要再买软管才行。上次加后,再作试验发现,那条比较硬的管子放置角度稍有变化,就会 ...

      更新太快了,现在是R32了,R22空调工具买了上千块,R22,表,管子,焊枪,扩管工具等等,新的制冷剂又得更新,不化钱玩了,也备不齐,到时借用下好了.

楼主:
  今天大师傅到厂里修空调,特意问了下R410加注,原装红罐的要直立加,里面有虹吸管,他们买的是大罐的R410,太重都灌装到小罐,轻好拿,分装罐要倒加.

  说明下,以免误导坛友.

楼主:
   今年夏天好长时间40度高温了,还没尽头,本周预报全40度.

   富士通真不行,直流变频1.5P,前年活动价格便宜卖的,去年没这么长时间高温,用着还行.今年天太热了,室外温度一高制冷效果大幅下降,一分钱一分货,估计外机散热片少材料,用不了高温,天冷点大师傅有空用这台松下准备换了它.

补充内容 (2022-8-14 22:21):
今天拆了富士通外机看了下,散热器只有一排半,偷了1/4材料,天一热外机散热不行,还真比不过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