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动圈的间隙。

楼主(2022-08-03):
修动圈非本人所长,这个动圈让我搞坏了。现在在想问问。动圈的间隙问题。我现在左右移动动圈,手感上好像有3mm的间隙。这样正常吗?

网友(2022-10-06):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老师的回复,我想慢慢来玩一下动圈,不是绕动圈。
想问问,如果我觉得游丝软。可不可以旋转一圈 ...

游丝的刚度(就是你说的软硬)取决于其自身材料的弹性模量、形状(厚度和宽度)和总长度,并不取决于圈数。你将它绕成10圈,也不可能改变其刚度。

如果嫌太软,可以减少游丝(工作的)总长度来调整软硬。注意减少游丝的工作长度(重新焊接游丝末端,使留出的尾巴更长,就能缩短游丝的工作长度),应该上、下游丝对称同步进行,否则动圈平衡后其指针的位置会发生偏移,超过你表壳外能调整的范围。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一边调紧,一边轻敲表头,当刚好不点头之后,往回调一点儿。

我一般是一边调紧,一边口吹指针,发现指针转动有卡涩了,往回调一点儿,又看不出指针卡涩后,就行了。

网友A:
我一般是一边调紧,一边轻敲表头,当刚好不点头之后,往回调一点儿。

网友B:
如果动圈的轴承的(轴向)间隙正确,你是无法左右移动动圈的。如果能左右移动动圈,则动圈系统的轴承座没有顶紧动圈轴承。

调整上下轴承座上的螺钉,使动圈相对于磁铁柱上下居中。此时上下移拨动动圈,能感觉到0.1-0.2mm的活动范围,就应该可以了(理论上活动范围越小越好,但必须有活动范围)。此时左右拨动动圈,也应该能感觉到0.2mm左右的活动范围。

网友:
目测一下,上下动圈轴尖应该在圆柱圆心位置上,也就是说,动圈转动的时候,动圈与圆柱的间隙始终是相等的。
另外轴尖与轴座的间隙调整到刚刚不压 的状态,注意有的轴座的宝石里面有防震弹簧。调整时候也应该调整到动圈上框与圆柱上平面的间隙和动圈下框与动圈下平面的间隙相等即可。因为是配套的动圈,不需要注意具体是多少尺寸。

网友C:
左右移动线圈?
你问的是轴向间隙吗? 或者说那个轴尖和轴座之间的间隙?

还是线圈框子和磁铁之间的间隙,这个算径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移动线圈?
你问的是轴向间隙吗? 或者说那个轴尖和轴座之间的间隙?

我上面的图,拿着线圈,看着图,左右移动线圈。,应该是轴尖与轴座间隙吧。

网友:
3mm貌似大了,3mm用手感觉晃的厉害了。

调整上下轴座,以上下框离磁铁距离相等,并有0.5差不多的样子(我自己估计的,没查资料),线圈转几个不同的位置都试试。按道理讲,应该各个位置都相等,但是万用表的线圈和轴尖可能没那么精密,不像手表那般。所以要多个位置试试。

测试是否过紧比较简单,线圈转动看顺畅不即可。从不顺畅松螺丝到顺畅,然后再松半圈(估算)。

然后游丝平整,间距匀称,焊好即可。

网友:
这里就可以用到针尖点头了,表头水平放置,手指轻敲表盘,表针尖微微点头,松紧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动圈的轴承的(轴向)间隙正确,你是无法左右移动动圈的。如果能左右移动动圈,则动圈系统的轴承座没有 ...

我移动【按照图所示,左右移动】,应该是你说的轴向,我拿出尺,看3mm的范围,手感有3mm左右了,虽然这个是坏的,但是感觉左右移动线圈的时候感觉到弹簧反弹一部分回来【大约1mm】。

网友:
我估计你手感是错的,3mm,轴尖都能掉出来了。

网友:
不会有这么大的轴向间隙,如果你是说按那个图的左右方向的话,这个间隙就是指针点头所反应的东西。

网友:
但是轴承里有压簧,要是比较用力的话,算上两个压簧的行程可能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一边调紧,一边轻敲表头,当刚好不点头之后,往回调一点儿。

明白了,但是新动圈装上去,收是不是不能碰动圈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但是新动圈装上去,收是不是不能碰动圈的漆包线?

碰动圈可能会碰断漆包线,两端线头焊接的地方最容易断,除了这个,我想没别没啥吧 ,都有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