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三极管共基极、共集电极和共发射极接法

楼主(2022-08-03):
请教各位。这个三极管共基极、共集电极和共发射极接法各有什么用途?并且它们的放大量有没有区别?我是初学,找我一个朋友学的,目前只知道调谐回路以及二极管检波的,三极管的他也不知道。请大家帮忙详细地解释一下

楼主:
并且这个晶体管的偏流电阻有什么用途?

网友:
搜索    华成英《模拟电子技术》自己慢慢看

网友:
B站上家电维修的赵全老师讲解的视频:
《赵全老师应广大网友要求讲一下三极管是如何放大的(上)》
h_t_t_p_s://inx.lv/redirect/Sv8J
《赵全老师应广大网友要求讲一下三极管是如何放大的(下)》
h_t_t_p_s://inx.lv/redirect/Sv8L
对于感性认识三极管组成的放大器还不戳,有时间可以瞅瞅

也有模电的公开课对讲得很详细:
《【电子】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上交大 郑益慧主讲》
h_t_t_p_s://inx.lv/redirect/Sv81

不知道为啥发不了链接,把URL中的下划线去掉就可以跳转到对应的视频教程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大文件支持不了,
楼主随意找个入门书都有介绍,最好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这种非常基础的问题还是自己找本教科书去学习吧,论坛上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也不会比教科书说的更清楚详细

网友A:
简单一点讲,共发射极,共基极放大电路,都同时具有电压与电流放大作用,
且共基极放大电路在高频放大电路时,对管子的ft值要求比较低。而且输入阻抗一般都比较低,这个在一般的老式全分立FM高放和混频用的比较多,当年高频三极匮乏,用3DG201做FM高放,就是用此。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射极输出器,这个一般做阻抗变换和隔离用,它只有电流放大作用,而没有电压放大作用。

网友:
建议楼主先做个单管机比如636,从中体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讲,共发射极,共基极放大电路,都同时具有电压与电流放大作用,
且共基极放大电路在高频放大电路 ...

照这样说,在高频放大方面是不是共基极放大更好?我也是没见过共基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说,在高频放大方面是不是共基极放大更好?我也是没见过共基极的

这个就是。
也不能一概而论,任何电路形式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
共基极,虽然对晶体管的ft值要求不高,但其放大增益比共射极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