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陶炉单片机的电容触摸按键如何屏蔽掉

楼主(2022-08-03):
我有一台苏泊尔的电陶炉(是电陶炉,不是电磁炉),我想把其中几个触摸按键屏蔽掉,目前采用的方法是:

把打算屏蔽掉的按键,在对应的玻璃面板的位置帖了铜箔,然后再帖一层绝缘胶带。屏蔽是能够屏蔽,但有时候可能会受到干扰,导致按键自动选择了。

需求:
有无一种可靠的方法来屏蔽对应的按键,不因为干扰之类的误动作。

目前参考的电路图是这个链接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430/11/153935_832486794.shtml

其中的图片我截取了如下(因机器没开盖子,想先咨询方法,机器虽不完全一样,但这部分电路是一样的,我以前核对过)

这个是按键那面的图,一个弹簧,里面是发光二极管。

这个是背面的电路,6个按键红框出来了。从电路上看是直接接的MCU。

我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这里应该将MCU用一个电阻上拉还是下拉,电阻用多大呢?
还是用一个电容接地,电容用多大呢?
还是将铜箔从MCU脚近的位置切断?

这个是电路图,可以看到弹簧就1根线接的MCU,另一端靠人体感应的电容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悬空一般就好了,MCU电容按键一般是检测充电时长的。所以不需要再接电容了,直接悬空。

感谢,了然了。

网友:
直接把不用的弹簧焊下来。

网友:
把弹簧扣掉就屏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目前看来是 切 的方法。

等我这几天把他收拾了再来汇报。

网友:
你这个质量真不错,看起来电源板是独立的。我有一个,电源用的是非隔离,电容降压电源,板子走线有高压,安全间距也不够。梅雨季节某个早上,一开开关,嘭的一声,家里空开都跳闸了。拆开看,两根走线打火,烧了一大片。经确认,单片机烧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把贴片MCU的六个脚,轻轻焊开,不是更方便??

网友:
用美工刀将铜箔从MCU脚近的位置切断.这样只会留下一点点的缝隙切痕,方便快捷.想恢复还可以很方便的搭锡.

网友B:
电陶炉,其实就是个带mcu控制的电炉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陶炉,其实就是个带mcu控制的电炉子吧

是的,mcu控制 双向可控硅,然后下面接电炉丝。

你看我帖子里的那个链接里的电路图是真的,基本和我手里的机器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机器今天修好了,下面是几个修复过程:

一、是240度的温度保险坏掉了,

1、坏掉的元件和新的元件如下
这个两张是坏掉的元件的照片。 艾默生240度的温度保险。

新买的,刚收到快递,艾默生的贵一点,也贵不几块钱,反正是新买,无所谓了。

2、暂时短路了用了几天,最后还是不放心。
毕竟是和安全相关的东西,还是小心为妙。

3、更换过程
这个地方不能用焊锡,防止高温状态将焊锡融化造成事故,好在家里有套管,就用套管压接吧。

以前买的套管,有点细了,还能凑合用。

上压钳

压的还算挺好的了

4、最后用跟原来的套管套一下,装回去即可。忘记照片了。

楼主:
二、对风扇的改造

我这个机器主要是烧水喝茶用,机器本来有个散热风扇,总在呜呜的不停的转,声音很是烦人。我大概计算了一下,我烧水一般调到200度的温度,按照这个功率,双向可控硅的发热量可能不用风扇也能行。

我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了改造,将风扇去掉,将可控硅换到一块纯铜的CPU散热片上。

1、
相关电路部分的结构

这个是以前就改过了,这侧顺便拍照。那边的隔热棉是我加上去的,防止炉盘的温度传过来给电路板加热。

上面那个温度保险的损坏,很可能和这个隔热棉有关系,因为隔热棉包住了一部分温度保险,导致温度一直很高,就耐不住了。这次我把那个位置的隔热棉剪掉了一部分。
包上隔热棉后,温度升高快了些,机壳的温度低了一点,但总体不是那么明显。

2、
看那个铜的散热片

还是这个散热片,装在了原来风扇的位置,高度控制到和控制板有适当的距离。

3、
这个糊了的地方原来就是风扇的接头18V的电压,我怕报警(测试了几次倒是不报),反正我用了一个电阻代替了,电阻烧糊了,但没坏。

这个用法我用了已经有半年了,暂时没有问题,用温度计测量铜散热片有65度之高(发热盘温度打到260度),基本不能再高了。发热盘控制到200度的话,还嫩再降一点。

我觉着改进的方法,可能是弄一个制冷片上去,但要控制不结霜,温度控制到50度一下可能更好吧。

楼主:
三,屏蔽部分电容按键

屏蔽部分按键的目的是防止误动作触发到高温加热状态,导致无风扇状态下的可控硅损坏。

以前我是玻璃板内部帖了一块铜箔,然后又帖了层绝缘胶带,虽然按键是可以屏蔽,但有时候有 误动作,尤其是有水溅到面板上,或者莫名其妙的就打到最高温度了。
帖的铜箔和绝缘胶带。

这次的想法是把电容按键彻底屏蔽掉,观察了下电路板,又综合了下各位坛友的意见,决定还是拆弹簧最省事。

这是弹簧没拆前的状态

主控芯片,貌似是国产某MCU。

电路板背面。
今天再核对了下这个线路板,和我从网上的借图,发现差别还是不小,在这里可能误导各位了,不好意思。电源部分差不多的,我就是对照网上那个电路,改的铜散热片。

装上去的总体, 最上侧蓝线是刚修好的保险电阻。 弹簧已经拆去。

基本没问题。

楼主:
最后感谢各位的指导。

再不一张按键位置的图

这是背面的按键位置,那个大的焊点去掉,弹簧就拿下来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和网上那个图不一样,有2个电阻分压,然后是一个弹簧按键,不是弹簧直接接到MCU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五十年前的  电炉  +  一块控制板  +  一块玻璃面板,就是现在流行的电陶炉

是这么个事,感觉有点交智商税。

不过这个电炉丝,比那种老的和弹簧差不多的电炉丝耐用多了,用了2年多了 (基本每天用),没坏。还能调温度。用着方便的。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做事是挺认真的。每个改造细节都做详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