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制冷与除湿的问题

楼主(2022-08-04):
夏天空调,制冷与除湿,后者的除湿效果究竟好多少。众所周知,制冷的时候也可以除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卧室的空调一定要买变频的,声音安静,控温柔和,体感舒服。

我家买的都是定频的,变频的爱坏,而且贵,省的电和高出的价格没法比,变频就是个卖点,让买家多花钱而已。关于静音,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除湿就没那么强的降温效果,比较温和。

网友:
除湿比制冷省电,都有制冷和除湿效果,制冷的除湿更强,家里有老人,如果开除湿模式屋里就不觉得热了,就别开制冷模式了,对身体不好,我家北方我一般都先开制冷 ,屋里凉快了后就改成除湿模式,空调风太凉受不了

网友:
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的,只是比制冷时温和一些。

网友:
本公司老厂区门卫室老头喜欢开通风或除湿模式,夜间倒是还行,但是白天就受不了,不去按制冷,光喊救命,说空调坏了

网友:
但是选用除湿模式时,有时显示温度比制冷时要低,风力柔和。

网友:
除湿模式就是低功率的制冷,除湿的原理就是通过制冷使水蒸气凝结排除而已,除湿模式一般出现在定频空调上,定频空调的工作模式要么满功率要么停机,中间通过温度传感器控制,如果温度不太高的时候就会产生忽冷忽热的现象,所以搞个除湿模式平衡一下,在变频空调上一般是没有的,也不需要,变频空调直接把温度开高点功率自然就下来了,出来的风也没有那么冷

网友:
当变频空调在卧室低速制冷运行时 温度是变化不大 但是吹出是不那么冷的潮湿空气  也不舒服。
个人以为变频空调最大好处是制热。

补充内容 (2022-8-4 14:00):
比定速空调好。漏字了。

网友:
我现在这里有几台格力空调,除湿模式就是风扇最低速不可调,温度不可调,也就是不停机(不管温度到不到)。所以,我认为,不会比制冷模式省电。

网友:
基本上定频空调制冷是工作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工作状况下,如室内蒸发器铜管内温度7.2度,室外冷凝器铜管内温度46.6度.所谓的温控就是:不管屋内现在温度多少度,只要大于你设定的温度(一般26度),我就给你吹7.2度冷风,直到实际温度低于26度,我就停机.当然这里头压缩机系统无法调整,但是吹冷风的风扇速度可以调整的,所以体感不是忽冷忽热.但和变频的一比就差了.变频的压缩机可以改变转速,也就是说,当房间太热,它可以用7.2度冷风吹,当你设置为睡眠或者温差很小,它可以吹15度还是20度的冷风(具体多少度我不清楚,是可变的),加上风扇速度无级可调,你说出来的风哪个舒服?肯定是后者.当然变频也有缺点:故障率高一点\价格高,但现在基本竞争以后剩下的都是大厂大品牌了,服务还是可以的.即使经济有点压力,最起码卧室内要装变频.个人观点,不对之处,欢迎一砖头.
关于除湿,定频空调实际就是在制冷,而且是7.2度制冷,然后就如上面老师说的,不给你设定温度(机器内部已经设定好了),风机调到最低档而已.所以省不了电也多不了多少电.但变频机子的除湿,很可能是最好状态下效率最高的除湿(关于除湿状态,国家标准另有规定,但绝不是定频空调所谓的除湿)
还有一点重申:能量守恒定律,想达到一定目标,必须花费基本差不多的能量(电费),当然效率高的机子省电,但同一台机子,制冷和除湿基本用电差不多,不同的就是体感.

网友:
定频空调吹风也可以舒适的 从调温角度说 风叶不要直接对人吹 那么人体感受到的是混合温度的风

不是蒸发器温度很低的风,  空调长久工作后房间温度混合完成 根本感觉不到温度明显变化  当然最好再搭配一均温小电扇。

但是定频空调功率与房间大小要匹配好 运行时要有合适的开停比例 。

网友:
话说现在变频也不贵吧

网友:
定频空调压缩机和控制电路简单,只是简单的温控,传感器到了设定值就控制压缩机停转,高了就全功率运行,当然,有些空调厂家为了达到温度平缓输出的效果,也有设定延迟启停,靠内机风机转速来控制输出风量达到平稳温度的效果。

网友:
有几个层主说对了

除湿模式时,为了让内机里的换热装置更容易结露,换热循环的速度,会比制冷模式时小一些
换句话说,内机的卷帘或离心风机,吹风的频度和力度,会比制冷模式时小得多

因此实际吹出来的空气速度虽然慢(温和),但温度应当更低,不适合照着老人直接吹,同时因为内机换热循环慢,外机的负载实际是比较吃重的,尤其是定频机,耗电也会更厉害一些

高档的空气调节机,能调节恒温恒湿等几个指标的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