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板

楼主(2022-08-04):
下班闲来无事抄个开关电源板,这个板子功率也不大,是从一个充电机里拆出来的独立供电的板子。直接上图吧。大家多多指点指点。重要器件参数都有比如驱动IC、隔离光耦、TL431。望大家多多指点,一起分析电路原理,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哪里,只是简单的板子。

捣鼓板子先画电路图,赞一个!

给您整理了一份清晰些的图:

楼主:
为自己占个沙发

楼主:
原理图画的很烂,大家不要嘲笑哦,这是一气呵成的,中间都没有修改,后期也没有整理。也就是说画的时候是啥样就是啥样。

网友B:
能够抄板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抄板的都是高手

哪里哪里,只是简单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捣鼓板子先画电路图,赞一个!

你画得真好,用EDA画的吧 是AD还是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画得真好,用EDA画的吧 是AD还是别的?

用以前画过的反激电路图修改而来,用的是AD的前身PROTEL99,习惯老版本,AD用得少。

刚注意到,图上变压器的次级同名端标错了。

网友:
第一张手工画的图上画错了,辅助线圈的一端接到了300V上,
整理后的图上少了个稳压管ZD2,

楼主:
c5,r3,zd2,k1实物图中没有安装的,之所以画出来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有。至于你说的辅助线圈一端接到了300v上,我有空再看看是不是真画错了,如果是,感谢你的提醒,如果不是咱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人家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它的道理是什么,这样设计有什么优势?它的缺点是什么?还有希望各位能多多的指教我的不足,还有大家都畅所欲言啊,都来说说围绕这个VIPer22A芯片的各种应用电路,以及经典的应用电路,当然了在各种新奇的应用方式中都有什么优势,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以前画过的反激电路图修改而来,用的是AD的前身PROTELL99,习惯老版本,AD用得少。

刚注意到,图上 ...

我之前也有用过99se,后来用DXP,AD13,AD16,AD17.目前也有用嘉利创的EDA,嘉利创最近新接触,还在学习,好多地方用的还不熟悉。AD13用得最熟练。当然除了99se.

楼主:
如果哪位朋友需要AD的教学视频,直接留言。无偿赠送。当然请尊重原作者,不可以用于商业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5,r3,zd2,k1实物图中没有安装的,之所以画出来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有。至于你说的辅助线圈一端接到了300v上 ...

C5、R3是吸收D6反峰用的,输出功率低、电压低时作用不大。

ZD2应该是过载保护,输出功率越大PWM脉宽越宽,VCC值也就越高。利用这个特性,当输出过载使VCC过高时,ZD2击穿直接向FB端口灌电流,强制PWM脉宽变窄。只是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设计电路、画板子时常常会考虑的多一些,有些保护性、功能性的元件会预留位置,实际产品不一定用得到。
比如您这板子可能3-5瓦至十几瓦通用,做3-4W低功率输出时,不需要预留的保护元件,位置也就空下来了,常规操作。

辅助绕组异名端应该接热地,这样才能给IC提供工作电源。接+300V肯定是误画,否则VCC至少300V,上电瞬间IC就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有用过99se,后来用DXP,AD13,AD16,AD17.目前也有用嘉利创的EDA,嘉利创最近新接触,还在学习, ...

嘉立创的库确实方便,我把嘉立创的库导入protel99里用,很多新元器件不用自己动手画封装。

protel确实太老了,无奈用着顺手,扔了几次还是捡回来接着用。

楼主:
我用AD13順手,但是無奈庫太少常在網上尋找元件苦往裏倒立創的庫倒是挺多。不過有些還是沒有的,比如SN74LS181,SN74LS182

楼主:
至於這個電源板,他給也確實是工作在低載荷狀態,輸出24伏只帶了一個繼電器和一個散熱風扇,至於你說的變壓器繞組接300v確實沒劃錯,注意看那個二極管和降壓電阻。就會明白它的IC不會炸,不過這個IC發熱倒是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於這個電源板,他給也確實是工作在低載荷狀態,輸出24伏只帶了一個繼電器和一個散熱風扇,至於你說的變壓 ...

这种内置MOS的电源芯片,工作起来温度都不低,正常。

二极管是“整流”管,电阻只有10R,针对300V来说等于白给,起不到限流作用。

上图,在您原图上做了些标示。
300V经红色路径加到IC的VCC脚上,电流再由蓝色路径回流到热地。IC的VCC与地之间压差为300V,上电后直接击穿,R11阻值很小起不到限流作用,后果是炸鸡。

上图为修改过的接法。
辅助绕组感生电压由红色路径加到IC的VCC脚(确切的说是给C9充电,再有C9为IC供电),电流由蓝色路径回流到辅助绕组,辅助绕组经D7、R11在C9上建立工作电压。即VCC的十几伏工作电压是由辅助绕组提供的。
这类IC的工作电压一般只有十几V,VCC脚耐压一般截止到30V左右,只有内置MOS管的D极才能接300V高压。

还有另一种常见的方式,+300V经过大阻值电阻接到VCC上,为IC提供启动电流。这种模式倒是有个电阻接到300V上,但从您的原图上看,不像是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置MOS的电源芯片,工作起来温度都不低,正常。

二极管是“整流”管,电阻只有10R,针对300V来 ...

這是VIPer22A數據手冊

楼主:
這是數據手冊中的經典設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