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VFD双波段收音机频率显示器的制作

楼主(2022-08-04):
       VFD显示器的观感效果很独特,与LCD或LED有很大的不同,加上它也是一种真空电子器件,与大家熟知的电子管和电子管猫眼有着相同的血统,这对于一般玩胆爱好者来说,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得到了大家的欢迎。
       在一次偶然的闲鱼淘时,鄙人看到了一种VFD显示屏(为本帖主角),其中内置6位7段数码管,有小数点,还在首位和末位数码上植入了一组字符。于是,鄙人就有一种玩它的冲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当一双鞋带买了下来。到货后发现,这是一种动态扫描显示屏,不能用传统的诸如LC7265频率显示芯片直接转换驱动,要设计一套与之配套的动态扫描驱动电路才行。
       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做出了以下这个丑八怪,没想到一锤定音,能用了。由于该制作功能比较简单,电路也不复杂,在这里就不再用文字赘述了,请各位同好看图指教。

买的这双鞋带:

电路原理简化图:

设计的PCB:

焊接制作:

显示效果:

网友:
高手啊,厉害了

网友:
佩服!老师的数电也很厉害

网友:
我这几天送你一个比这个更漂亮的屏,你试做一个,有FM,AM  MHZ,的

网友A:
李老师厉害啊,我收藏了一个计算器的VFD屏幕,想改成频率计,一直无从下手,您的倒是可以参考,但是这么复杂的电路,我肯定搞不定

网友:
向陈老师致敬,又一个应用真空管作品,VFD频率显示器老树发新芽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老师厉害啊,我收藏了一个计算器的VFD屏幕,想改成频率计,一直无从下手,您的倒是可以参考,但是这么复 ...

我觉得你应该研究单片机,把电路的复杂性转换为软件的复杂性。软件相对好调整

网友:
陈老师每做一件都是精品

网友:
数字、集成、晶体管、电子管综合大师。

网友(2023-04-09):
希望楼主有套件推出

网友(2024-02-01):
陈老师的作品很漂亮,我也喜欢VFD,有机会也仿制一个

网友:
陈老师好,我那時通过群,也買了一只一直沒有捨得用它,放到現在,直說,不会用,請陈老师指导我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中波段,中頻465kc,需怎么操作.  謝謝了!

网友:
請教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