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池点焊机的选择

楼主(2022-08-04):
本人新手小白,打算入手一个锂电池点焊机,用来维修电动工具锂电池,请问选择哪种点焊机比较好?是变压器的还是储能式的好?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各有特点,相对来说电容款的轻些,对电网友好点儿,造价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从变压器款造起来相对机械多点,具说寿命长点,造价中等。转镍的话,要电容的,电流很大造价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特点,相对来说电容款的轻些,对电网友好点儿,造价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从变压器款造起来相对机械多点,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便宜的就行,镍片选镀镍的就行。

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找个微波炉变压器自己做个,简单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