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频收音机陶瓷鉴频器的特性曲线

楼主(2022-08-04):
E10.7S、L10.7A等三端陶瓷滤波器的特性曲线到处都是。但是,陶瓷鉴频器的特性曲线老衲没找到。

465KHz的两端陶瓷,有两个谐振频率,串联谐振频率 fq=465KHz,并联谐振频率fp约=497KHz。

FM收音机里的10.7MHz陶瓷鉴频器,是串联谐振频率 fq=10.7 ,还是中心频率f0=10.7,还是并联谐振频率fp=10.7?

哪位高手,高手,想办法搭个电路,用扫频仪扫一下特性曲线,看看是哪一种。谢谢。
(FM鉴频器原理高深莫测,老衲无法理解,也就无法从原理倒推出是哪一种)

楼主(2022-09-08):
有扫频仪的高手,可以测测J10.7C和J10.7G的区别。
串1000欧,串100欧,各测一次。

网友(2022-08-04):
从原理来讲应该是中心频率 fo, 说明书上也是写明为“中心频率 Center Frequency”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带通滤波器

网友A(2022-09-08):
引用 楼主:
有扫频仪的高手,可以测测J10.7C和J10.7G的区别。
串1000欧,串100欧,各测一次。

上图 J10.7C+0Ω电阻
上图 J10.7C+100Ω电阻
上图 J10.7C+1000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J10.7C+0Ω电阻

上图 J10.7C+100Ω电阻

谢谢,老衲还是第一次看到陶瓷鉴频器的曲线。

曲线还是有点出乎老衲意料。

不过,这样,FM鉴频可以用串联谐振的陶瓷鉴频器,也可以用并联谐振的LC线圈,两者等价,老衲就能略理解一点了。

网友:
收音机里面的FM鉴频器不是你理解的鉴频器,实际是鉴相器,因为鉴相比鉴频容易实现,

网友:
串联应用阻抗最小,当然是串联频率,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