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84与CV4055推挽胆机请教

楼主(2022-08-04):
受了一部推挽胆机,是EL84与CV4055两用的,有一个开关控制。

胆机没有说明(书),转换功率管的开关旁也无标示。

请谁有这样的胆机(或知情的)告知一下,有电路图更好!谢谢!

楼主:
转换开关及线路(图片)

楼主:
我准备的电子管:功率管是Cv4055.

楼主:
EL84(6P14)与CV4055(6CH6)管脚接线图

楼主:
胆机自代的播放器(插卡)

楼主:
转换 -- 开关处 -- 无标示!?

楼主:
全能的矿坛啊-各位老师-江湖救急。

一只穿云箭,各位老师-来救援!

网友A:
网上有讨论的。http://www.tubebbs.com/thread-148169-1-1.html

有的评价甚高。
声音特点:
将BRIMAR CV4055加转换座直接代换EL84试音效果十分理想,声音典雅 细腻 柔美,高低频分布均匀,细节丰富,平衡度和空0气感及临场感一流,歌手和乐曲的感情表达到位,人声表现厚度稍薄。和brimar EL84几乎一样,全面胜过美国EI JJ 东德俄罗斯日本生产的EL84 。相对大盾和德根全新NOS管每对千余元的价格来说,宝马CV4055也就是个零头,但声音却不逞多让,以声论价,绝对超值。
(全新宝马管代替国产管可明显感受到音质的提升,管子褒一段时间进入状态后声音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Brima 6CH6与CV4055声音并无差别,都是英国宝马工厂生产,CV4055标相对更加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讨论的。http://www.tubebbs.com/thread-148169-1-1.html

有的评价甚高。

就是不知道胆机上的EL84(CV4055)转换开关,在那个功率管状态!没办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胆机上的EL84(CV4055)转换开关,在那个功率管状态!没办法试。

为安全起见,暂时断开管子接转换开关的线,直接按照4055接,这样调好后再说。
以后换6P14就用转换座吧。

楼主:
设计制作这胆机的人,是一个狠角色,大大小小管用了10只之多!

网友B:
脱了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胆机上的EL84(CV4055)转换开关,在那个功率管状态!没办法试。

看你发的管脚图,开关应该是转换8脚和9脚电压的,别插功率管,带电测试一下确认,就应该能区分出来那种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了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取了底板了,图来了……

楼主:
好像还有直流灯丝整流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大电容(矮胖矮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发的管脚图,开关应该是转换8脚和9脚电压的,别插功率管,带电测试一下确认,就应该能区分出来那种管 ...

是的!谢谢。

量量管脚8与管脚9的电压:CV4055的8脚是稳压管稳压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差不离。CV40559脚是接阴极的,电位比8脚低很多。

网友D:
楼主:就一个5Z4P整流供整机高压电流?确定是一个5Z4P?这EL84(CV4005)推挽单路屏流至少70mA,整机高压电流应大于150mA以上。是否是二极管整流,再用5Z4P作延迟保护。

网友:
判断转换开关位置很简单, 插上整流管,其他管子不插,测量一下EL84的9脚,如果大于100V以上,就是EL84的位置,接近0V则为CV4055(EL821)。看管脚EL84的9脚是帘栅极,而CV4055的9脚是第三栅,一般都是接阴极或地。

网友E:
整流管5Z4P不够用,应该用5Z4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一个5Z4P整流供整机高压电流?确定是一个5Z4P?这EL84(CV4005)推挽单路屏流至少70mA,整机高压电 ...

末级(功率级)电流不会这么大!也就40m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流管5Z4P不够用,应该用5Z4PA。

开底板看了,高压没有用半导体二极管整流。

网友:
曾总抽奖送的那台胆机?

楼主:
是的!

在这里碰到了微信群同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一个5Z4P整流供整机高压电流?确定是一个5Z4P?这EL84(CV4005)推挽单路屏流至少70mA,整机高压电 ...

这是阎锡山的6P6P推挽电路,功率管6P6P的静态电流在34mA(图上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底板看了,高压没有用半导体二极管整流。

这与整流或缓冲没有关系。5Z4P电流是125mA,用于6P14推挽电流偏小,5Z4PA电流有200mA的。5Z3PA电流够、但这里不能用,5Z3P是直热管,压降比5Z4P大20多V。整机工作点会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阎锡山的6P6P推挽电路,功率管6P6P的静态电流在34mA(图上标示)。

这个不是单端输出,而是推挽电路,上下6V6的阴极电阻上压降都是相同的。计算出的阴极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应该X2=68mA。左右两路推挽再X2=136mA,加上前面推动级的两组屏流至少保证高压电源能提供大于150mA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有直流灯丝整流电路:

测一下整流电压,或看看滤波电容耐压标识,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那个MP3模块供电,是由谁供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整流电压,或看看滤波电容耐压标识,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那个MP3模块供电,是由谁供给的?

会不会是这个:这是个整流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这是个整流桥

是。整流后,是高压还是低压?把电供给谁了?

网友:
根据连线,对照一下两个管子的对应电极是如何转换的,就容易猜出来了。

重点:看9脚的转换,接阴极3脚时是CV连接,接帘栅压时是EL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这是个整流桥

那个应该是给灯丝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整流后,是高压还是低压?把电供给谁了?

看电容耐压是10V,应该是低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容耐压是10V,应该是低压!

如果是低压,则有可能供MP3模块,供电给第一级低放的灯丝。

楼主:
找着最简单的办法了。

EL84的阴极第3脚与抑制栅已在管内连接在一起;6CH6的阴极第3脚与抑制栅第9脚没有在管内连接在一起,就必须在管外连接在一起。

因此: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用电阻档测功率管第3脚与第9脚,是导通的就是使用6CH6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着最简单的办法了。

EL84的阴极第3脚与抑制栅已在管内连接在一起;6CH6的阴极第3脚与抑制栅第9脚没有 ...

难道五天前我在31楼说的你没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五天前我在31楼说的你没看么?

你这师傅说话没人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五天前我在31楼说的你没看么?

出大事了!

打开底板,发现不是CV4055/EL84推挽机。

发现功率输出管(9脚)管脚1、9脚是空脚(特别是9脚),没有任何接线。

楼主:
现在要判别是什么输出管了!

楼主:
朋友的机机和我这机是一批的,工作的好好的!

据说,我这个是没开过箱的。

在箱子里发生了什么奇异事情?

楼主:
开底板后,发现功率管1、9脚的情况:

楼主:
根据查看功率管(9个脚接线及焊接元件的情况),得出的功率管各脚的情况:

楼主(2022-09-15):
还是CV4055推挽机。

我把胆机变压器取下来了!

楼主:
这个输出变压器是8K的,有超线性接头!

电源变压器(环牛)电压400V。

楼主:
一直在琢磨,怎么来对付这个推挽机。

就是不敢随便动手整!一定要琢磨清楚才下手!

网友F:
既然准备好4055了,就按照4055的接线检查一下,没有大碍就插管试试。最好整理一下电路图。没啥复杂的。

网友A:
这台机子的推挽变压器是PP8K的,输出6P14是最佳,输出4055似乎负载低一点,可能工作状态在甲乙类。
此外推挽变压器似乎小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准备好4055了,就按照4055的接线检查一下,没有大碍就插管试试。最好整理一下电路图。没啥复杂的。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子的推挽变压器是PP8K的,输出6P14是最佳,输出4055似乎负载低一点,可能工作状态在甲乙类。
此外推 ...

谢谢了!谢谢。

楼主:
功率管就用CV4055吧!

由于输出牛有超线性接头,那就标准接法与超线性接法转换!

楼主:
CV4055(同类管6CH6)的(Vg2=250V/275V)特性曲线发上来,请老师帮忙看看,8K牛,CV4055工作点在那好、相关电路参数?

楼主:
电源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在—380V—400V,电压高了!

网友:
查这只管子在标接状态下的最高屏压和帘栅压是275V,保守设计是尽量不超。以输出牛8K计,可获得牛前功率9.5W。此时静态栅负压设定为-7.5V,静态屏流20MA(不含帘栅流约5mA)。但此时高压电压不宜太高,跟你的电源电压可能不太配套。我再看看三接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在—380V—400V,电压高了!

电源必须重绕或再做一个。
电压交流输出不要超过250V.晶体管整流,第一滤波电容电压为 交流电压*根号2.
如果用电子管整流,加30V压降就够了。

网友:
三极接法,则阳极电压可以很高。我以340V屏压估计,AB类输出功率是5.8W。此时栅负压大约10.8V,单管静态屏流是20mA。如果原机用管较多,推动级有一级是阴极输出直藕末级的话,可能会把末级推至AB2类,功率还会再大一些。

网友F:
总之这台机子如果高压较高超过300V的话,标接状态下输出牛最好是10K-12K比较合适。针对目前的8K牛,建议直接用三接比较能适配目前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必须重绕或再做一个。
电压交流输出不要超过250V.晶体管整流,第一滤波电容电压为 交流电压*根号2 ...

谢谢老师!要看到电源变压器,也有点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之这台机子如果高压较高超过300V的话,标接状态下输出牛最好是10K-12K比较合适。针对目前的8K牛,建议直 ...

谢谢老师!

看到电源变压器-第一就想半波整流行不?电压好像又不够!

这个机器也太多的坑了!

楼主:
这是整流(晶体管整流)

还是双层--两个桥--堆在一起(下面一个大的扁平的,上面一个小一些的方桥,用螺栓固定在一起)

上面的整流桥,可能是供电灯丝的,四个低压电容。

楼主:
这是滤波电感与电容

楼主:
这个胆机的设计的老师,看来是高手,这样也能成机!

楼主:
我已经手忙脚乱,应对无方了!

还请老师帮忙教教我!谢谢。

网友F:
一方面是测绘线路,一方面是不插管子,通电看看原来到输出牛的高压是多少,跟测绘的线路互相印证。

别一看到桥就想到桥式整流,还可能是两个全波整流分别出正负电源,有可能电源牛的高压绕组有一个抽头直接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方面是测绘线路,一方面是不插管子,通电看看原来到输出牛的高压是多少,跟测绘的线路互相印证。

别一 ...

谢谢老师!

是的,我要好好测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方面是测绘线路,一方面是不插管子,通电看看原来到输出牛的高压是多少,跟测绘的线路互相印证。

别一 ...

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只有一个绕组,还有三个6.5V绕组。就没有其他绕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只有一个绕组,还有三个6.5V绕组。就没有其他绕组了!

注意有时候会把高压绕组的抽头直接偷偷地接到地线上。猜想啊。

网友:
整流高压采用扼流圈输入后再用电容和电阻滤波,就可以降下输出电压。

网友:
问题不是如何降,而是要搞清楚原电路是怎样一个应用思路。

网友:
依照机子画图吧

楼主:
谢谢老师。

是要测绘清楚了,好向老师们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方面是测绘线路,一方面是不插管子,通电看看原来到输出牛的高压是多少,跟测绘的线路互相印证。

别一 ...

不是老师说,还不知道这么干的!

是看环牛上标示纸上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