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家门绕线机绕EI牛的夹具在哪有卖的

楼主(2022-08-04):
请问行家门绕线机绕EI牛的夹具在哪有卖的

网友:
淘宝,搜  骨架治具  或者   变压器骨架治具

网友:
玩机的大部分人应该是DIY的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要知道各商家同一规格的骨架内孔尺寸有时相差1一2mm,所以定做芯子时务必知道手里现成变压器骨架内孔确切尺寸,以免芯子买来太肥装不下去或装进去余量较大。(建议从一商家买各规格的骨架,按骨架内孔尺寸定做芯子稳妥)

网友:
用松木方做呗,没多少技术含量,6个面归方,中心孔垂直。骨架我都自己做。

网友:
找个木工 用硬杂木 好做

楼主:
我意思是这条伸出来的杆。需要一条10MM的螺丝杆(这条杆必须与绕线机结合)。这样我就可以用木芯套着骨架绕牛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这条伸出来的杆。需要一条10MM的螺丝杆(这条杆必须与绕线机结合)。这样我就可以用木芯套着骨架绕 ...

图片太小、模糊了。那段轴头有“锥度”吗?看似好像有。如果有锥度、它是不是能与电钻卡头(15°锥度)相配合呢?研究一下。如果能配合卡头、卡头卡一段10mm丝杠就能用了。

网友:
如果按手摇绕线机的玩法,松开转换套顶丝,五金店买根丝杆截取适合长度装上就好了,转换套刚好适合标准丝杆直径。
万能宝搜''绕线机夹具‘’和店主沟通好制作快速夹头,非常好用。

网友:
我的变压器模芯都是自己做。先找一块比模具大一点的园木,在园木的正中间打10毫米的孔。把园木插进绕线机并用螺丝夹紧,然后摇动绕线机,在模芯的一端画圆。这个圆的直径要根据模芯的尺寸确定。然后把模芯反过来,在另一面也画同样大的一园。取下模芯。在模芯的端面画出需要的尺寸。用直线联接模芯的另一端。最后沿线加工模芯。这样做出来的模芯比先做好模芯,后打孔的同心度好的多。但是比较费事。

网友:
我绕变压器从不做木心,费劲。

网友:
硬木做芯可用的长久,加工稍费劲,也可以用软木做,加工容易。钻中心孔最好是用台钻,手钻容易跑偏。

楼主:
搞好了。插入模芯就可以开搞了。

网友:
我有专用的,可拆卸,可组合,可绕无框,可绕有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