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空调室内机的继电器能换成固态的吗?

楼主(2022-08-04):
卧室里有个十年前的科隆空调,不是变频的那种,最近几年使用的时候感觉声音很大,尤其是启动的时候,继电器啪的一声都影响到睡眠了,请教一下,这个继电器可否换成固态的是否可行呢?至少没有一开一关的啪啪声

网友:
改倒没必要了,除了在继电器线圈串联电阻以外,还可以试试物理隔音,就是找一个和继电器大小差不多的小纸盒,里面放些海绵,罩在继电器外壳上,这样能降低不少吸合时的噪音。

网友:
有控制接口完全可以,我8年前改装过室内机速度档位用可控硅加MOC3083做成无触点模式,普通固态继电器就能直接改装好室内风扇电机,室外机要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控制板输出端加4.7K-10K电阻串接在固态继电器发光二极管端,输出直接替代原继电器输出,但部分室内机继电器是双档控制需要改成心型接法.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电流取值大点。

网友:
换进口西门子的接触器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
在继电器驱动线圈串个小电阻,降低一些电压,继电器电源12V可能没稳压,市电高的时候声音就大,加个7812稳压块也行,

网友:
要考虑散热。
固态继电器内部是晶闸管,压降约1V,空调电流10A的话,功耗就约10W了。

网友:
换个好的继电器就行了,费事改啥固态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我打算拆开继电器调调触电的距离,应该是距离太大了,或者用可控硅试试~~

网友A:
你都拆开了,试试贴一片胶布在铁芯上,这样就减轻冲击力度了。

网友B:
如果连这样的噪声也忍受不了的话也太娇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这样的噪声也忍受不了的话也太娇嫩了吧!

那声音可不小啊~!啪的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开了,试试贴一片胶布在铁芯上,这样就减轻冲击力度了。

上午拆了,顺便洗了洗,风扇叶子上全是脏东西。因为没站稳把水盆也弄下来撒了一地.....然后没心思改造继电器了,直接焊下继电器用海绵包了好几层用引线接到主板上去了。拆继电器太费事 ,我当时也想拆了以后把触点间隙弄小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机12V继电器能有多响?就“哒”一声,又是在里面,是不是其他问题引起的声音?

真的很响,尤其是入睡以后。跟交流接触器的声音很像,已经拆下来用防火海绵包了好几层用引线连到电路板了,现在声音很小了。这个东西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一是触点间隙很大,再就是焊到电路板以后电路板没有螺丝固定,是卡在塑料壳的,引起共振吧,就跟喇叭发音纸盆一样。

网友:
把续电器改到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