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吧机不抽水维修

楼主(2022-08-04):
从网上买的美菱茶吧机坏了,也用了2年了,看看能修否,不行换新。

拆开测试抽水电机正常运转,查看主板抽水电机供电也有12V。但是将电机插回主板就不工作,初步怀疑供电坏,主板上的电源不带载。

测量电机供电的各元件都正常,包括开关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电容,通断三极管,控制三极管的190120芯片13脚,限流电阻以及电机保护电路的二极管。另外该茶吧机电机正反转都能抽水增加了排障的难度(排障中被误导)。

最后仔细排查去掉了电机保护电路的二极管后恢复抽水功能,换上一颗正常的二极管恢复茶吧机原貌,又能工作一段时间了。

本次故障由电机保护电路的二极管软击穿引起,排查费了些时间,所以分享到论坛,给遇到此问题的网友参考,减少排障时间。

网友:
拍个图看看就好,也让大家欣赏欣赏。

网友:
这种茶吧机我一共买了两台,一台在办公室用,一台家用。办公室用的九阳,因为用的人多,抽水马达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无一例外的都是直流马达的轴和塑料连接处的塑料被轴磨坏了。家里的那台单片机经常死机,所有按键显示没反应,只有断电重启才能用。结论是这种家用的产品使用的材料是垃圾中的垃圾,研发人员估计是设计玩具出身。

网友:
就是这种泵,里面是皮碗结构。我这里备了几台都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2023-10-11):
我一台美菱茶吧机,也有类似故障,型号MY-C211,不抽水,拆开电机通12V正常,茶机其它功能也正常,点抽水键听电机转一下就停,屏显示三个888,不知何故障!换这主板要55元,正考虑要不要买一块,先一个泵不抽水,后来就二个泵都不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