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2号支架

楼主(2022-08-04):
本人收藏的一些日产老收录机,原本以为都是使用标准支架的磁头,可把标准支架的磁头安装上去以后,发觉磁头磁隙的正中央没有对准磁带毛毡的正中央,而是偏离了一点点,虽说这样也勉强可用,但会影响到频响。
参照磁头支架参数表,才发觉很多日产老收录机使用的原来是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
标准支架的磁头,磁头体在两个安装孔的正中央,而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磁头体不在两个安装孔的正中央,而是靠左边安装孔一点点。
虽说非标2号支架可以用标准支架勉强代用,但有时会遇到极端情况。对于某些毛毡比较窄的磁带,原本该用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如果用标准支架代用,则毛毡有可能彻底顶不上磁头的磁隙,这时,高频响应会断崖式下降,而原配的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则对各种磁带都能很好地适应。这种极端情况本人遇到过。
只可惜现在市面上几乎见不到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了。
图片中是非标2号支架的SANYO M9930K原配磁头T252和标准支架的粤宝YB DYNY62磁头的对比。可以看到,两种支架的磁头体偏离两个安装孔的大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付这种非标磁头,有两个办法供参考:1、利用原机磁头支架。把新磁头从支架上取下,移植到原机磁头支架, ...

您说得已经很详尽了!
我也是这么整的。
只是非标2号支架和标准支架磁隙中心到两个安装孔中心水平线的距离一个是12MM,一个是12。1MM,相差0。1MM,业余手工条件下,0。1MM这么小的距离几乎不可能把握精确,只能凑合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我以前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以前我都是用标准支架代用的,直到有一次遇到极端情况,才发觉不大对劲。
我手头的松下RQ-2106录音机原配磁头QWY 0120磨损比较严重,于是我用全新的标准支架的YB AE62磁头代用,一直使用也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劲的,直到有一次,手头有盘磁带毛粘特别窄,用RQ-2106播放时感觉声音特别闷,而用其它机器播放时高音都很好,仔细检查了一番,发觉放音时磁带的毛毡根本就没顶上YB AE62磁头的磁隙,而是偏到一边去了。于是,我又把原配的QWY 0120磁头换上去,发觉高音比用YB AE62时好得多,磁带的毛毡也正好顶住了QWY 0120磁头的磁隙,没有偏到一边去。要知道原配的QWY 0120磁头已经磨损比较严重了,可高音仍比几乎全新的YB AE62好很多,这才发觉该机使用标准支架的磁头根本就不大合适。仔细测量了一下尺寸,又对比了磁头支架尺寸表,这才明白原来松下RQ-2106使用的是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而不是标准支架的。
后来,又相继发现手头的SANYO M9930K也是用的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而不是标准支架的。
用标准支架代用,大部分情形下都能凑合着用,若遇到毛毡特别窄的磁带,则有可能无法适应,导致高音跳崖式下降,而非标2号支架则能很好地适应这种极端情形。
因此,对于像SANYO M9930K、松下RQ-2106这样的日产机器,若追求完美,最好还是用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
不过,非标2号支架的磁头现在很难找,标准支架的也凑合能代用,但是有缺陷。

网友:
95年买过很多磁头 都是广东那头从日本和东南亚走私过来的  当时价格 单声道2毛钱一个 立体声5毛钱一个 高档旋转的2块钱一个  很多打着夏普的标识  还有一些带维修用替代件

网友A:
对付这种非标磁头,有两个办法供参考:1、利用原机磁头支架。把新磁头从支架上取下,移植到原机磁头支架,有条件的可采用点焊,无条件的可用胶粘或锡焊的办法固定住磁头。2、用小锉刀,慢慢修整新磁头支架,使其固定支架孔眼与原机磁头一致,即可代用。
      修整过的磁头,除去清洗掉多余的胶、助焊剂或金属粉末,还应做消磁处理。业余条件下可采用旧变压器除去铁芯,将线圈串联灯泡后接入市电,然后将磁头慢慢放置于线圈框架内,再缓慢离开即可(旧变压器、电度表电压线圈,废旧接触器吸合线圈均可,初级电压没有严格要求),灯泡用白炽灯,功率15~40W都可以。

网友:
拆下利用原磁头支架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C:
一把什锦圆锉刀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什锦圆锉刀解决问题。

手工业余条件下,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工业余条件下,精度很难保证。

聊胜于无,有的用总比没有强,毕竟标准的磁头现在都不多(闲鱼有),非标的更没处找,即便找得到也是天价。
       我赞成一句话:“能拔脓疮就是好膏药”。

网友B: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聊胜于无,有的用总比没有强,毕竟标准的磁头现在都不多(闲鱼有),非标的更没处找,即便找得到也是天价 ...

说得倒也是,现在连标准支架的正规厂家正品磁头都是稀缺货了,还要找非标支架的,更是困难了。

网友:
重新修孔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以前我都是用标准支架代用的,直到有一次遇到极端情况,才发觉不大对劲。 ...

看图片资料非标1与非标2号磁头支架尺寸差别不大呀?

楼主:
是啊,我也感到比较奇怪。
按照图表中的数据,非标1号和非标2号好象只是磁头磁隙中心到两个安装孔中心连线的距离稍有不同,一个是12mm,另一个是12.1mm,其它数据好象完全一样。
莫非主要区别是非标1号的两个安装孔都是封闭的,而非标2号一个安装孔是封闭的,另一个是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资料非标1与非标2号磁头支架尺寸差别不大呀?

这个问题俺也感到很困惑。
求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资料非标1与非标2号磁头支架尺寸差别不大呀?

我现在也想通了,既然非标1号和非标2号尺寸那么接近,实际使用中,如果磁头高度和标准支架一样,磁头体偏左边安装孔一点(1毫米),那么这只磁头不是非标1号,就是非标2号,这两种支架用在SANYO M9930K或者松下 RQ-2106这样的机子上,应该都没有问题。
非标1号和非标2号,一个高度12MM,一个高度12.1MM,0.1MM的差别,实际使用中,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但非标1号或非标2号和标准支架之间,磁头体距离安装孔的左右位置相差1MM,这个距离就比较大了,不能忽略。
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楼主(2023-11-27):
终于搞清楚非标1号和非标2号支架的区别了,二者安装孔之间的距离不一样。
我1楼给出的图表中的数据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清楚非标1号和非标2号支架的区别了,二者安装孔之间的距离不一样。
我1楼给出的图表中的数据有误。

其实不同档次价钱的机,使用不同支架,是有其电学上的原因,不知道这点,改装好

支架,安装合理,尺寸正确了,通电进行录/放才是最后验收关,有些时会致机器不能使用。

低档次机磁头直流电阻在600欧左右,感应磁后输出音频电压高,适合简易电路和录音时直流

偏磁模式。磁头频宽特别差。支架孔偏很大

中档价钱立体声机磁头直流电阻多为220-250欧,永不磨损型磁头200欧,输出感生音频电压中等

频宽中规中矩,交流偏磁.支架孔偏轻微。

高档/专业录音机用磁头直流电阻80欧左右,感生音频电压输出微弱,要使用专门电路,密封屏蔽盒子

安装前级,但频响非凡,高音清丽晶亮赛过CD。安装支架不详,因当时没留意收集数据。

建议换装磁头前应先行测量原磁头电感量/直流电阻,再考虑外安装孔/磁刀口高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