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直流电阻变化还不小

楼主(2022-08-05):
冬天测量初级直流电阻379.3欧,现在夏天,室温37度,复测阻抗410欧。

虽然是常识,但以前没实测,还是觉得挺有意思。这样的话,如果还有扼流圈,可以造成板压冬夏相差好几伏。

顺便想到,电源降压滤波电阻最好别用线绕电阻,温度系数不小。

前几天还测了一下标称25ppm的电阻,烙铁放在下面烘烤到烫手,2K的电阻最多变化1欧。还是低ppm电阻靠谱,用于阴阻最合适。

网友:
绕完一对牛,一只放窗台另一只放地下直流电阻都有区别(温差原因),我是牛牛折腾利落后在一地方放24小时再测试的直流电阻做最终参数记录下来。

网友A:
推挽牛,两臂直流电阻因线圈内外周长不同很难一致!

网友:
最便宜的测量温度的电阻就是铜丝绕的,电阻插在变压器上。

网友:
所以尽量用粗线、尽量用导磁高的硅钢片以减少圈数,像xx输出牛初级电阻达近500欧,只能听个响。

网友:
输出牛的参数中,对音质影响大的是初级电感量、分布电容和漏感,绕组直流电阻主要影响效率,对工作点、音质的影响很小,还真没必要太纠结。

网友:
我就不一样,直流电阻越小越好,电感量越大越好,效率越高越好,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挽牛,两臂直流电阻因线圈内外周长不同很难一致!

所以才有的绕法 ,分段 分层  正反绕

网友:
看起来得搞液态氮冷却了

网友:
所以很多电力变压器用变压器油浸着线圈散热。

网友:
这个数据验证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叫真是没什么意义的。
例如:某电路图设计阳极电压350V,那么有几个人能将电压准确的调整在350.0V,假如偏离3~5V对机器有多大影响,我想没有人在意吧。电源输入电压也不会是长期稳定在220.0V。

楼主:
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