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高清数字电影播放器硬盘加密的吗?

楼主(2022-08-05):
有了解高清数字电影播放器硬盘加密的吗?

网友:
解不了的,需要狗,专门的设备
加密算就算AES,也不可能解出来

网友A:
请电影院放映员喝顿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电影院放映员喝顿酒

如果是电影院用的那种,请啥也没用,估计是与放映机配套使用的,如同大众汽车上的音响一样,如果接到大众车上,是无需输入密码的,如果你拆下来用到别的车上,或是单独使用,就需要密码,这个密码只有厂家机知道,或在厂家的系统中查,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网友:
硬件加密,无解

楼主:
我有一套特殊单位用的播放设备正常使用,只是将原盘拿出来在计算机上系统能找到,但不能使用(没盘符,不能打开),其他盘放在播放设备上也无法识别。

网友:
现在电影基本网上能找到了,最多比首映晚点。

网友:
有可能是直接写入的流媒体格式 所以不用分区 如果只是想使用硬盘 可以考虑重新分区格式化  如果想导出里面的文件 需要知道是什么格式或者加密方式